请问为什么有些通孔的焊盘要做成长圆形的?(附图)

楼主(2021-12-25):
首先问大家好!

我在观察别人做的电路板的时候,多次看到有这样的通孔,虽然钻孔是圆形的,但是焊盘是长圆形。我也能做出来,但是不知道所以然。

我猜测是:为了焊接方便需要焊盘大一点,但是由于通孔之间较近,所以只能在一个方向上把焊盘放大。

是不是这样呢?求指教。

网友:
加强焊盘附着力

网友:
过炉好焊。

网友:
1. 增加附着力
2. 提高两个管脚间的间距   有些管脚近的只能这么做
3. 提高管脚间的耐压

网友:
还有的要开个缺口(缺口)呢

网友:
这种焊盘用于普通锡炉浸锡,可以改善引脚连锡的问题;

网友:
怕掉盘,我也经常这么做。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看来这个设计还是有不少好处的,幸亏我问了一下,否则就不明真相了。

网友:
增大焊盘,手焊好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