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感多芯漆包线去去漆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21-12-25):
问下电源大牛 ,做了一个180安大功率铁硅铝电感,直径0.6,80根并绕的电感,接头一根一根的刮漆镀锡太浪费时间,业余条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网友A:
漆包线去漆不都是拿火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去漆不都是拿火烧么?

烧了氧化不易上锡

网友:
锡炉温度调到450度,浸锡,搞定。

网友:
有漆包线脱漆水

网友B:
你这是要搞逆变电源

网友C:
QA线用4楼的办法,QZ线需要用脱漆剂,应急的话用阿斯匹林药片

网友C:
铁硅铝电感搞这么细的线干嘛?我们用1mm的线,裁线机占用率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要搞逆变电源

内行,是的,5000W正弦波逆变器的Spwm调制电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A线用4楼的办法,QZ线需要用脱漆剂,应急的话用阿斯匹林药片

阿司匹林好用是好用,就是加热的味道太糟糕,最好在通风处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司匹林好用是好用,就是加热的味道太糟糕,最好在通风处操作。

高速公路堵车找不到卫生间,美女们在路边撑把伞就地解决,那还管那么多呢

楼主:
搞好了,转着转着用美工刀刮,再用沙字打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行,是的,5000W正弦波逆变器的Spwm调制电感

工频正弦逆变,滤波电感不是必须,变压器本身的漏感就够了。这一行都这么干,包括出货量世界第三的台资厂商日月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硅铝电感搞这么细的线干嘛?我们用1mm的线,裁线机占用率低很多

逆变器驱动板用段时间就会炸管,找不到原因,5000瓦48V的,用户经常满负荷运行,保护功率是8千瓦,环形主变压器是26V变220V,算下来超载时工作在200多安培了,换主板后只好重新做过试试,原电感45mH,现在这个调整到55mH,载波频率20KHZ,基波50HZ,原电感用的两磁环,连续工作还是会发烫到60-70度,现电感是3磁环的用多芯线试试会不有改善

网友:
炸管量一下ds尖峰,我刚搞逆变因为这个原因管子和驱动ic炸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器驱动板用段时间就会炸管,找不到原因,5000瓦48V的,用户经常满负荷运行,保护功率是8千瓦,环形主 ...

电感60度刚起步,80度正常,100度不过份,安规CLASS B最高110度

网友:
搞技术要了解安规和器件的工况,经常看到有人说元件烫手,怕坏!!!
泡温泉的池子有39度,40度,41度,42度,一般人只敢泡40度,41度能还能撑几分钟,42度的池子里面基本上没啥人下去试
人体对温度相当敏感,以铝散热器而言,能摸上去忍受0.5-1秒,那大约是60-65度
130度的漆包线在130度条件下寿命为20KH,100度则为640KH
万代有一个测试,MOSFET在D极温度130度条件下的MTBF=500KH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变器驱动板用段时间就会炸管,找不到原因,5000瓦48V的,用户经常满负荷运行,保护功率是8千瓦,环形主 ...

这种逆变器严重不合格。。正常4000w
就必须要报警,5000w必须要保护了。这不是开关电源。像你说的那种经常过载的用途,不炸管才是奇迹。

楼主:
环形变压器没问题,21.5公斤 直径24.5厘米高度12厘米,线径220V  2.3mm,26v2.7x6根,5000瓦连续工作不超过60度

网友:
电磨用钢丝轮转一圈就好了。大概记得专业工具也是一个套筒,里面有钢丝刷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环形变压器没问题,21.5公斤 直径24.5厘米高度12厘米,线径220V  2.3mm,26v2.7x6根,5000瓦连续工作不超过6 ...

问题就出在环牛上,用壳形的可靠性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出在环牛上,用壳形的可靠性高

这个传统铁心变压器还要不行,不好用,8千瓦的,漏磁大带载后磁场导致机壳共振噪声严重,空载电流大,并联电容后最小也有60瓦左右,环形的变压器很安静没有这种问题,空载功耗20瓦左右,发烫还要严重,效率也不高,后来放弃了采用环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传统铁心变压器还要不行,不好用,8千瓦的,漏磁大带载后磁场导致机壳共振噪声严重,空载电流大,并 ...

空载损耗主要是铁损,硅钢片牌号和工作磁密一样的话,铁损正比于重量。产品是一个综合性系统,要看经济*性能*可靠性三重积。大功率环牛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了,转着转着用美工刀刮,再用沙字打磨

都是高温烙铁直接加锡烫的,有条件可以用楼上说的用锡炉,要沾助焊剂。

网友:
某宝上有脱漆粉,加热后成液态,漆包线在里面浸泡几分钟后漆会脱落,效果非常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空载损耗主要是铁损,硅钢片牌号和工作磁密一样的话,铁损正比于重量。产品是一个综合性系统,要看经济* ...

请教大功率环牛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大功率环牛存在什么问题?

气隙小可不全是好事,直流分量成短板,经常上电半周跳闸!用于工频逆变对正负半周驱动对称性要求极严,直流分量必须控制到千分之以下,正负半周的路径阻抗很难做到这种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