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大礼物,KiCad V6.0 for Windows 发布包完成,可下载

楼主(2021-12-25):
大家圣诞节快乐、平安!

注意 1

官方尚未正式宣布,因为还有其他的平台尚未完工,他们在所有平台上的发布都包完成后才会进行官宣。

Windows 发布包不含帮助文件,估计为了赶在圣诞节发布,来不及操作了,Ubuntu 下的帮助文件是一个单独的文件包。

国内的清华镜像已经有了下载:

https://mirrors.tuna.tsinghua.edu.cn/kicad/windows/stable/

注意 2

进入了 V7 开发阶段的 KiCad 文件格式已经改变,所以目前的每夜编译版 6.99 文件格式与 6.0 正式版不兼容。

不建议大家尝鲜去用 6.99 的 KiCad,起码要到明年的下半年再去尝个新鲜。

网友A:
kicad-6.0.0-x86_64.exe        1016.3 MiB        2021-12-25 03:48

是下载这个吗?

这软件怎么用?有推荐的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6.0.0-x86_64.exe        1016.3 MiB        2021-12-25 03:48

是下载这个吗?

没错,就是它,若是 32 位的 Windows 系统应选择 i686 版本,

官方有教程,目前上网站学习还没什么障碍,

若以后官方网站上的不流畅的话我们再想办法。

官方的学习页面:

https://docs.kicad.org/6.0/zh/ge ... arted_in_kicad.html

网友B:
5.x版本的库怎么转到6.0上,有指导文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5.x版本的库怎么转到6.0上,有指导文档么

你用 V6 工具打开 V5 的文件就会提醒你要升级为新格式,不过你应保留源文件,然后用该文档的复制品升级为新格式,因为它升级后不能降级,没有后悔项可选。

PS:

Sorry,没注意是问库文件,我去找找看有没有指导文件。

PS 2:

找到了,库管理中有 迁移库 的功能。

网友C:
帮忙看下,元件两个属性已经设置为不显示了。但图上还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下,元件两个属性已经设置为不显示了。但图上还能看见。

这部分的详细设置没用过,我通常是在 layout 层将显示层直接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ad-6.0.0-x86_64.exe        1016.3 MiB        2021-12-25 03:48

是下载这个吗?

如果新用户对 KiCad 很陌生,还可以从这里的 Demo 项目开始:

网友:
好消息,刚好来得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部分的详细设置没用过,我通常是在 layout 层将显示层直接关掉。

打开演示工程里面的工程文件是可以关闭的。具体在哪里设置现在还没找到。

网友D:
文件不兼容,会有工具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件不兼容,会有工具转换吗?

V6 打开 V5 的项目文件就会直接给你转了,但转了之后就不能还原,所以转之前起码自己应该备份一下原来的项目文件。

网友D:
求稍微复杂些的kicad画的开源项目,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稍微复杂些的kicad画的开源项目,学习下。

不知道你说的复杂度大致是个什么范围?Demo 自带的 video 项目已经比较大了,不过元器件的类型较老。

此外,BGA 类的项目因 扇出插件 在 V6 下暂时不能用了,要等插件作者的更新。

KiCad 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开放,所以等很多老插件在更新支持 V6 后,就会变得更强。

网友D:
KICAD 画的板子,去嘉立创SMT是否友好呢?还是嘉立创也有kicad的库?

网友E:
https://www.kicad.org/help/system-requirements/
看官网描述已经不支持win7了,求支持win7 sp1 x64的kicad最终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CAD 画的板子,去嘉立创SMT是否友好呢?还是嘉立创也有kicad的库?

直接出 gerber 文件啊,没有任何歧义,KiCad 工具组可以直接预览 Gerber 文件,自己在制版前做最后的检查,与厂家没任何扯皮。

如果是 SMT ,KiCad 也直接支持贴片元件数据和坐标的输出,应该没什么需要额外修正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出 gerber 文件啊,没有任何歧义,KiCad 工具组可以直接预览 Gerber 文件,自己在制版前做最后的检查 ...

我先用一个项目试水。有问题向大佬求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稍微复杂些的kicad画的开源项目,学习下。

https://www.kicad.org/made-with-kic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先用一个项目试水。有问题向大佬求救。

这里用 kicad 的兄弟挺多了,会热心互相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www.kicad.org/help/system-requirements/
看官网描述已经不支持win7了,求支持win7 sp1 x64的kica ...

哈哈,应该还有坚守 Win7 的高手自己编译,但要等一等,看高手啥时候有空。

网友F:
UBUNTU的包在哪里?我准备删除PPA源,不然一直更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应该还有坚守 Win7 的高手自己编译,但要等一等,看高手啥时候有空。 ...

已经装了个5.1.12试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UBUNTU的包在哪里?我准备删除PPA源,不然一直更新。

ppa:kicad/kicad-6.0-releases

其它的源直接停掉就行了。

网友G:
下载失败,服务器拒绝执行用户请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装了个5.1.12试试水

KiCad V5 和 V6 的差异有点大,除非万不得已,否则最好还是从 V6 开始。

由于 V5 的项目文件和 KiCad 库文件是绑定的,项目没有 cache 使用到的元件数据,

导致后期项目迁移到 V6 上时有可能会遇到障碍。

例如,非官方的库元件在文档升级时可能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载失败,服务器拒绝执行用户请求

清华的服务器爆啦?

可以从官方页面找个合适的镜像服务器下载:

https://www.kicad.org/download/windows/

网友:
重庆大学的“下载失败:发送数据失败”另外一个404啦。等等再下吧!

网友H:
下载安装了暗色的主题插件,没有切换,也没有找到设置主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载安装了暗色的主题插件,没有切换,也没有找到设置主题的地方

兄弟找的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找的是这个吗?

是的,多谢兄弟为KICAD做的贡献,很喜欢这个软件,已经不断推荐其他人也用这个软件了

网友:
哎,盼win7下的安装包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找的是这个吗?

对了,还有原理图和PCB图里面的字体可以自己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了,还有原理图和PCB图里面的字体可以自己设置吗

这个暂时不行,因为系统中的字体要转换成绘图的线条形式才能显示,它不是直接 “印” 到图形中的,而是画 “到” 图形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pa:kicad/kicad-6.0-releases

其它的源直接停掉就行了。

sudo apt-add-repository ppa:kicad/kicad-6.0-releases

网友:
一直关注中,今天下V6,先做个小板试试

楼主:
官宣终于发布了

https://www.kicad.org/blog/2021/12/KiCad-6.0.0-Release/

KiCad 6.0.0 发布

发行说明

已发表 2021-12-25

KiCad 项目自豪地宣布发布 6.0.0 版。这是自 2018 年 7 月发布 5.0.0 以来 KiCad 的第一个主要版本发布。

KiCad 二进制文件可供 Windows、MacOS 和 Linux 下载,或将在不久的将来提供。有关指导,请参阅 KiCad 下载页面。

有许多重要的变化使这个版本比 5.x 系列有了实质性的改进,并且对所有平台上的用户来说都是值得的升级。有数百个新功能和改进,以及数百个已修复的错误。以下是新版本的一些亮点。

感谢所有开发人员、打包人员、图书管理员、文档编写人员、翻译人员以及所有帮助使此版本成为可能的所有人。我们希望您喜欢最新版本的 KiCad。

 — KiCad 开发团队

现代、一致的外观和感觉

KiCad 6.0 具有更新的用户界面,旨在降低新用户的进入门槛,并缓解在 KiCad 和其他设计软件之间切换时的摩擦。视觉设计语言、热键、对话框布局和编辑工作流在 KiCad 中进行了协调,因此在原理图和 PCB 编辑器之间切换时,您不再感觉像是在使用两种不同的工具。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帮忙看下,元件两个属性已经设置为不显示了。但图上还能看见。

在右侧工具栏,选中对象,而不是层,然后把里面对应的【隐藏文本】去掉,就好了。
这样在哪一层隐藏的文本都不显示了。

网友J:
字体好像还是没有truetyp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右侧工具栏,选中对象,而不是层,然后把里面对应的【隐藏文本】去掉,就好了。
这样在哪一层隐藏的文 ...

谢了。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右侧工具栏,选中对象,而不是层,然后把里面对应的【隐藏文本】去掉,就好了。
这样在哪一层隐藏的文 ...

原来在这儿设置,谢谢兄弟,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字体好像还是没有truetype啊,

kiCad 目前只能将文字转换成线条 ”描“ 到图纸上去,也就是说用绘图线条的方式来实现文本显示的,

而不是像其它排版软件那样将字体 ”印刷“ 到图纸上,所以目前用户还不能自己设置字体。

网友K:
大家好,刚装完6.0版本,编辑界面出现绿色横纹,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以前的版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大家好,刚装完6.0版本,编辑界面出现绿色横纹,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以前的版本没有问题。 ...

你这个很像显卡驱动的问题,尝试一下取消硬件加速,改成 ”备用图形“。

网友:
不客气,互相学习,互动的帖子多了,KiCad自然容易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原来在这儿设置,谢谢兄弟,学习到了

向老哥你学习。
一直宣传KiCad,不遗余力,值得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向老哥你学习。
一直宣传KiCad,不遗余力,值得学习。

请教下,有批量设置办法吗?一个个设置太累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很像显卡驱动的问题,尝试一下取消硬件加速,改成 ”备用图形“。

改为备用图形后原理图显示正常,PCB界面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改为备用图形后原理图显示正常,PCB界面还是一样

原理图 和 PCB 里面都要设置一遍哦,这两个工具的配置是各自独立的。

PS:

建议兄弟将自己显卡的驱动程序更新一下、或退一个版本试试,当前的驱动版本可能存在小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有批量设置办法吗?一个个设置太累了。

如果是部分设置可见,部分设置不可见,暂时我还不会什么快捷方法。

如果是针对某一层,想对【位号】【值】等全部可见/隐藏,可以在菜单【编辑】-【编辑文本与图形属性】里面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部分设置可见,部分设置不可见,暂时我还不会什么快捷方法。

如果是针对某一层,想对【位号】【值 ...

cool。你这办法不错。

网友L:
引用 楼主:
原理图 和 PCB 里面都要设置一遍哦,这两个工具的配置是各自独立的。

PS:

泪滴插件有支持V6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泪滴插件有支持V6的吗?

之前有个用于 5.99 测试版的插件,由于等待 V6 完成暂停了。

老外的圣诞节相当于咱们的春节长假。我估计他们在明年初才会继续开工来完成它。

网友H:
这两天在家画了个板子,但是中途出现好几次卡死的情况(不是未响应的那种卡死),只能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强制结束后有时候会出现工程文件损坏无法恢复的情况,还好有备份文件夹里面有备份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这两天在家画了个板子,但是中途出现好几次卡死的情况(不是未响应的那种卡死),只能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 ...

刚用了一个小时前的备份重新打开工程,刚准备编辑3D路径,又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用了一个小时前的备份重新打开工程,刚准备编辑3D路径,又卡死了。

之前有好幾個人在 windows 環境卡死,查出是輸入法的問題,把輸入法關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用了一个小时前的备份重新打开工程,刚准备编辑3D路径,又卡死了。

微软拼音输入法频频出问题,可以将它切换成旧的兼容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软拼音输入法频频出问题,可以将它切换成旧的兼容模式。

好的。我试试

网友M:
请教下,我之前装的是12/12日的每日编译版本RC1,现在正式版本没有Lite.exe,那每日编译版本里应该用哪个Lite版本才能升级成6.0正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我之前装的是12/12日的每日编译版本RC1,现在正式版本没有Lite.exe,那每日编译版本里应该用哪个Li ...

直接下载 6.0 的正式版就可以直接安装了呀!在这个页面上找个速度快的站点下载就好了。

https://www.kicad.org/download/windows/

如果对 KiCad 不熟悉,可以先卸载 RC 版再安装正式版,防止出意外(虽然还没人报告意外事件)。

网友M:
引用 楼主:
直接下载 6.0 的正式版就可以直接安装了呀!在这个页面上找个速度快的站点下载就好了。

https://www.kic ...

正式版本没有lite版本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正式版本没有lite版本的文件

因为不需要 lite 版本,正式版就是一个完整的安装文件(不含帮助文件,因为文档部分尚未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用了一个小时前的备份重新打开工程,刚准备编辑3D路径,又卡死了。

大概率输入法的锅,我还专门发帖子求助过,确实是输入法的问题,按照楼主回复的设置,到现在都没复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我之前装的是12/12日的每日编译版本RC1,现在正式版本没有Lite.exe,那每日编译版本里应该用哪个Li ...

如果是最近的V5.99版本,可以直接运行6.0完整版,去掉勾选的几个库,安装完就是lite版本。
如果是早期的V5.99版本,最好先卸载,否则,直接覆盖安装6.0的,回出现两个文件夹Kicad 5.99和Kicad 6.0。
我当时是直接删除Kicad 5.99文件夹,保留Kicad 6.0文件夹,导致在windows软件管理卸载界面,始终清不掉Kicad 5.99,提示找不到程序。看着碍眼,后面重新安装的5.99,直接windows软件卸载kicad 5.99,才清掉,不敢直接删文件夹卸载。

网友N(2022-01-27):
请教大师,:
安装6.0.1后, 选择从文件安装库文件, 安装出错, 有办法解决吗?
原来5.1.7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大师,:
安装6.0.1后, 选择从文件安装库文件, 安装出错, 有办法解决吗?
原来5.1.7是ok的 ...

V5 的库不能用于 V6 ,格式换掉了。你安装的库是自己的还是官方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V5 的库不能用于 V6 ,格式换掉了。你安装的库是自己的还是官方的?

多谢大师!
是第三方的, digikey这些;
altium2kicad也没有更新包, 同样的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多谢大师!
是第三方的, digikey这些;
altium2kicad也没有更新包, 同样的错误提示; ...

完整库只有等第三方更新为 V6 的格式,还可以从库管理工具中导入现有的 V5 库,参考 5 楼的 “库迁移”。

网友B(2022-07-01):
请教一下,不同层的敷铜怎么才能分别更新。top层全部敷铜,bottom只有内部一圈敷铜,我在AD里面得做法是先敷铜top,然后cut层画一个圈,再敷铜bottom,就只有圈内才会敷铜,最后删掉cut层的圈。用6.0版本这么操作,结果top层一起更新了,画完bottom层敷铜,top也一并更新成了只有内圈有敷铜。楼主有空指点一二

网友O:
6 版本比5版本好用吗 准备转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不同层的敷铜怎么才能分别更新。top层全部敷铜,bottom只有内部一圈敷铜,我在AD里面得做法是先 ...

兄弟,没搞懂你想做出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就没能看懂你提出的问题,方便给个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6 版本比5版本好用吗 准备转过去

这玩意儿用过的都表示满意,但众口难调,你得自己试一下才能下结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不同层的敷铜怎么才能分别更新。top层全部敷铜,bottom只有内部一圈敷铜,我在AD里面得做法是先 ...

你的意思是:
top层画了铺铜,bottom画了铺铜,为了让bottom某一块区域不铺铜,特意画了禁止铺铜区域,bottom层铺好铜后删除禁止区域,
然后更新的时候bottom层铺铜在删除的区域又铺铜了。
是这么个意思吧?
这个在kicad里面没有办法的,只要你铺铜,它就是全部铺,除非禁止铺铜区域一直在,不要删。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在bottom需要铺铜的区域,一块一块放置铺铜区域,组成需要铺铜的地方,特意留空不需要铺铜的区域,另外就是注意设置这几块铺铜优先级一样。
kicad里面暂时没有只更新某一块区域的铺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的意思是:
top层画了铺铜,bottom画了铺铜,为了让bottom某一块区域不铺铜,特意画了禁止铺铜区域,bo ...

就是这个意思了。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没搞懂你想做出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就没能看懂你提出的问题,方便给个图示吗? ...

就和楼上描述的一样,我只想bottom部分区域敷铜,top是全部敷铜。我想的办法是cut画个圈,敷铜bottom后,把这个cut层圈删掉,然后敷铜top,结果top敷铜完成,bottom跟着一起更新全部敷铜了。
现在只能搜搜是不是能够敷铜做成圆形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和楼上描述的一样,我只想bottom部分区域敷铜,top是全部敷铜。我想的办法是cut画个圈,敷铜bottom后 ...

兄弟,这个要求比较简单,但因为 KiCAD 的覆铜是全局的,不能单独进行,所以不能分两次;

解决方案是你在 B 层先用 2D 线画一个圈,然后选择它,右键点击它弹出菜单:

从《从选区创建》 --> 《从所选创建覆铜》

随后它就变成了覆铜形状,完成了你的需求。

网友(2022-08-19):
谢谢楼主,方便很多~~~

网友B:
请问怎么把原理图设置为多页?

网友P:
我想请教的是怎么能生成带器件厂家型号或者采购订货号的B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把原理图设置为多页?

用示意图上指定的图标创建一个“分页元件”,然后在这个“分页元件”上引用已经存在的原理图、或绘制一个新的原理图即可。

最后用那个图标下面的 图标 将需要连接的电气引线作为一个电气标号标识出来,上游的原理图就可以将它作为一个子图来连接它的电气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想请教的是怎么能生成带器件厂家型号或者采购订货号的BOM

在 KiCAD 中是用插件来完成这个工作的:

在 原理图中打开菜单 "工具" --> "生成 BOM" --> 弹出命令选择窗口,然后选择一个脚本执行就可以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在 KiCAD 中是用插件来完成这个工作的:

在 原理图中打开菜单 "工具" --> "生成 BOM" --> 弹出命令选择 ...

这些脚本试了,好像并不能生成物料的厂家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些脚本试了,好像并不能生成物料的厂家型号。

元件型号的特定厂家信息不包括在 BOM 的必要条件中哦,所以只能自己手工操作编辑。

还有个办法是自己改写脚本(python) 来实现。

那些插件的源码都跟随在 KiCad 安装包内,在里面添加一个元件的厂家信息输出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网友:
找到一个工具,https://github.com/Projektanker/kicad-db-lib,不知道有没有谁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