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70,为什么把PA15设置为INPUT,SWD就无法调试了?

楼主(2021-12-25):
请问,,,
STM32G070,为什么把PA15设置为INPUT,SWD就无法调试了?

单步跑到那里,就断开了,

void GPIOSetAllHighZ(void)
{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A);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B);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C);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D);

    // 如果把GPIO_PIN_15设置成INPUT,单步调试立即断开了
    LL_GPIO_SetPinMode(GPIOA,
        LL_GPIO_PIN_0 | LL_GPIO_PIN_1 | LL_GPIO_PIN_2 | LL_GPIO_PIN_3  | LL_GPIO_PIN_4  | LL_GPIO_PIN_5  | LL_GPIO_PIN_6 |
        LL_GPIO_PIN_7 | LL_GPIO_PIN_8 | LL_GPIO_PIN_9 | LL_GPIO_PIN_10 | LL_GPIO_PIN_11 | LL_GPIO_PIN_12 , //| LL_GPIO_PIN_15 ,
        LL_GPIO_MODE_INPUT);

    LL_GPIO_SetPinMode(GPIOB, LL_GPIO_PIN_ALL, LL_GPIO_MODE_INPUT);
    LL_GPIO_SetPinMode(GPIOC, LL_GPIO_PIN_ALL, LL_GPIO_MODE_INPUT);
    LL_GPIO_SetPinMode(GPIOD, LL_GPIO_PIN_ALL, LL_GPIO_MODE_INPUT);
}

网友A:
硬件:PA15和PA14连到一起了?
或者LL库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PA15和PA14连到一起了?
或者LL库有问题?

没有,PA15悬空的

楼主:
#define GPIO_BSRR_BS14_Msk             (0x1UL << GPIO_BSRR_BS14_Pos)            /*!< 0x00004000 */
#define GPIO_BSRR_BS14                 GPIO_BSRR_BS14_Msk
#define GPIO_BSRR_BS15_Pos             (15U)
#define GPIO_BSRR_BS15_Msk             (0x1UL << GPIO_BSRR_BS15_Pos)            /*!< 0x00008000 */
#define GPIO_BSRR_BS15                 GPIO_BSRR_BS15_Msk

LL库没看出什么毛病
用开发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PA15无外接,大概率是干扰,建议先设置上下拉,然后再设置输入,看下现象

网友B:
我手上没有同款的核心板,建议用软件生成个只配置SWD和PA15的工程,应该能证明芯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没有同款的核心板,建议用软件生成个只配置SWD和PA15的工程,应该能证明芯片没问题 ...

用了一块核心板,前面也只有初始化时钟,然后就把所有没有用的引脚设置变INPUT,SWD就断了,后没的代码没有运行。

网友C:
PA14还兼具Boot功能,楼主有没有加个电阻拉到GND?

网友D:
同怀疑PA15和PA14连锡了
万用表测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14还兼具Boot功能,楼主有没有加个电阻拉到GND?

PA14有下拉,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怀疑PA15和PA14连锡了
万用表测一下看看?

应该没有,用买的核心板也是一样的

网友E:
LL库咋样?hal库的bug比较多。

网友:
这个芯片公司出货都几十W了,没有遇见这个问题。
PA15和PA14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应该是硬件或者程序其他地方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L库咋样?hal库的bug比较多。

觉得LL库还是不错,相比Std库,函数更零散,灵活。
当然,有些地方,为了效率,最好也要接操作寄存器。
然后,LL本身就没有实现有的功能,可能是让用户直接调CMSIS的库或寄存器吧。

楼主(2022-10-14):
引用 网友E:
LL库咋样?hal库的bug比较多。

我是觉得,软件要做好,必须用L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