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用频繁蘸墨的毛笔? 我最近要在水泥地面大量写字

楼主(2021-12-25):
普通毛病写一两个字就要蘸墨,很不方便。

有没有储墨功能的毛笔?

网友:
加个微量泵

网友:
大量的话, 拿什么喷字不更好?

楼主:
淘宝搜索:毛笔 储墨,竟然大量产品。

网友:
这样写字是没有灵魂的,完全写不出毛笔干峰的韵味?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要在地上画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感觉像是要在地上画符?

画砌砖头的说明。

因为出租公寓结构精密,砌砖差10cm可能就坏了我的设计。所以我要在地上画出来,规定砌砖师傅的正确位置。

楼主:
淘宝转了一圈,发现这些应该不行,加的是墨水而不是墨汁。

另外,工地水泥地书写需要比较多的墨汁,淘宝这些笔感觉比较娇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转了一圈,发现这些应该不行,加的是墨水而不是墨汁。

另外,工地水泥地书写需要比较多的墨汁,淘宝这 ...

公园里写字的大爷用的地书笔虽然不是储墨的,但容量应该可以,估计也比较耐用。

不过,感觉也不一定非得是用墨水的吧?水泥地写字用学校用的粉笔不也挺好吗?

网友:
我装修时,是拿一盒粉笔直接在地上和墙上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园里写字的大爷用的地书笔虽然不是储墨的,但容量应该可以,估计也比较耐用。

不过,感觉也不一定非得 ...

粉笔一淋水就没了。

毛笔错了,我直接将水泥地面打磨掉。

网友C:
可以有油笔。坛主这栋出租公寓可以让几代人财富自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有油笔。坛主这栋出租公寓可以让几代人财富自由

油性笔可以划线。我一般画1米内的线。

写字不行,太淡,并且对水泥地面要求太高,脏就写不了(比如表明有很多无法吹走的灰尘)

网友:
收集猪毛,插雪碧瓶,最简单用海绵卷成棒插到雪碧瓶口,1.25升瓶灌墨汁,够写好多了

网友D:
镂空文字(纸板,薄亚克力)+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镂空文字(纸板,薄亚克力)+喷漆

这太麻烦。

网友:
自吸油漆滚刷。有很窄的那种

网友:
在墙上涂鸦的自喷漆行不?

网友:
搜广场 毛笔

有那种尾部加个矿泉水瓶的

网友:
搜 储水笔 或者 广场笔 就有了

网友:
年纪轻轻就到了公园老大爷的休闲时光了,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