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SMT时X-RAY检查费用 可否更改为可选项

楼主(2021-12-25):
今天在查看之前的贴片板子的时候发现BGA 的SMT 要比普通的贵,点进去看到这个 X-RAY选项

如题 打样10套是100, 小批量30套  是300,  每片板子是10元吗?

还有  这个选项可否 改为可选项,   因为有些板子 上的BGA芯片本身不值钱, 但是加上这个X射线 成本就又高了

选择不X-RAY的客户 可自行承担BGA部分的焊接不良率

网友A:
您好,贴片BGA器件目前是10元每个的检测费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贴片BGA器件目前是10元每个的检测费用。

请教一下,摄像头的图像传感器过X-RAY会有损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贴片BGA器件目前是10元每个的检测费用。

感觉  X-RAY 作为 提升服务的选项更好  , 让客户自己选择是否要做这个检测
成本高的板子 做X-RAY  成本低的 无所谓

或者做成选择  是抽查  或者全查

否则贴片100套  检测费用都得1000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  X-RAY 作为 提升服务的选项更好  , 让客户自己选择是否要做这个检测
成本高的板子 做X-RAY  成 ...

您好,BGA的收费,在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摄像头的图像传感器过X-RAY会有损伤吗?

您好,具体没有测试过,询问生产说应该没有问题,建议先打样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