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同一型号有85°C 105°C 125°C 是材料不一样么?

楼主(2021-12-25):
很好奇,  STM32同一型号有85°C   105°C      125°C 是材料不一样么?还是生产工艺不一样?造成的极限温度不一样?
哪位大神给科普一下。。。。。。。

网友A:
感觉按照ST的尿性
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流片 出来的
人为定的不同型号

网友:
应该是体质不一样,就像选战斗机飞行员一样,哪有提前就知道谁是飞行员他妈呀,只能靠后天在一大堆孩子中选拔体质最优秀和最合适的来培养成飞行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按照ST的尿性
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流片 出来的
人为定的不同型号

肯定是一起流片,测试时根据表现不同做不同封装,有些外设不正常的就封装为阉割版。。。。

网友:
可能是Flash的漏电率不一样。

网友B:
据说是一起流片,挑出来的

网友:
挑选体质的可能性感觉比较大,STM32不清楚,但其他芯片,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些模拟芯片,运放什么的,不同温度等级的,一些参数不一样。

//编辑:体制(质)

网友C:
基本都是挑,其他家也这样。

网友:
一个炉子里面烧出来的,边边角角的质量差点级别就低点,控制好的级别高点。生产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都是挑,其他家也这样。

同意,基本都是挑,其他家也这样。

网友:
晶元中间的应该质量比较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据说是一起流片,挑出来的

怎么挑的那么均匀?不是正态分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挑的那么均匀?不是正态分布吗?

投影在晶圆的中间是亮度最均匀和图像最清晰的,越靠边就越模糊和亮度不均,

这样就导致了晶圆中间的芯片体质最好,边上的最差。

但体质差不代表一定是废品,只是漏电流和抗干扰等特性比较弱,或者某功能有瑕疵,

然后芯片分类就需要筛选,通常在晶圆中心区域切割出特性最好的,测试 125 度特性是否合适,

中间的挑出 105 度下符合设计特性的,边上跳出在 85 度下能正常工作的。

若被测芯片不符合当前的等级就往下降一级 ...

以上只是打个比方,芯片厂使用类似的方式来筛选芯片的等级。

网友:
楼上的说法很形象

网友:
我听到的答案好像是封装的胶体不一样?

网友:
前面挑的过程不了解,后面封装过程,材料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