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PLink添加软件复位功能。。

楼主(2021-12-25):
最近使用DAPLink,发现即使在Keil下载设置中勾选了“Reset and Run”,下载后仍然不能自动复位执行,,需要手动按一下复位按键程序才能执行,,感觉比较麻烦。。所以就打算给DAPLink添加软件复位功能。。

查看DAPLink源码发现其中有 ID_DAP_ResetTarget 命令,该命令最终调用函数 RESET_TARGET,感觉只要在该函数中实现通过 SWD 向目标芯片的 SCB->AIRCR 寄存器写入复位请求即可实现复位目标芯片的功能,,代码如下:
extern uint8_t swd_write_word(uint32_t addr, uint32_t val);
static uint32_t RESET_TARGET(void)
{
        swd_write_word((uint32_t)&SCB->AIRCR,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return 1;        // change to '1' when a device reset sequence is implemented
}

可是修改后发现,并不管用,,目标板并没有复位。。

通过Wireshark抓取Keil与DAPLink的通信过程发现,Keil并没有发送 ID_DAP_ResetTarget 命令,,而是通过 ID_DAP_SWJ_Pins 命令直接通过JTAG的nRESET引脚复位目标芯片。。可是我的DAPLink上没有nRESET引脚,,所以我在DAPLink响应 ID_DAP_SWJ_Pins 命令拉低 nRESET 引脚时执行 SCB->AIRCR 写入操作,,代码如下:
extern uint8_t swd_write_word(uint32_t addr, uint32_t val);
static __inline void PIN_nRESET_OUT(uint32_t bit)
{
        if(bit == 0)
        {
                swd_write_word((uint32_t)&SCB->AIRCR,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
}

这样,,不需要接nRESET引脚,,SWD下载后也能自动复位执行了。。

代码工程已经更新到github上,,感兴趣的可以看下:https://github.com/XIVN1987/DAPLink

网友A:
为何移植到更贵的新唐M480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移植到更贵的新唐M480芯片呢?

两年前新唐淘宝店搞活动,,每个型号5片以内2折,,买了几十片现在都还没用完

其中有10片QFN33封装的,,比较适合做DAP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