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买个惠普T610瘦客户机,安装syncthing备份资料用还不错

楼主(2021-12-26):
之前有西数的WDMyCloud,硬盘挂了,而且处理器性能挺弱的。
自己也有其它性能还可以的台式机,但是又不想偶尔备份下资料,24小时开机。

这惠普T610迷你主机里面有2个硬盘接口,可以接2个2.5寸硬盘,散热器没有风扇的,没有噪音。
为了省事,一个小硬盘安装系统,另一个硬盘当存储资料用,NTFS格式,方便有问题了在windows上处理。
试了lubuntu 16, 18还有Raspberry Pi Desktop for PC这些轻量级LINUX,自带的ntfs-3g驱动读取NTFS硬盘才20MB/s,有些太慢了。
而且linux下的网页浏览器比windows的edge还耗资源,最后安装回win7专业版,除了内存占用多一点,其它都不错。

syncthing速度还算不错,在这一百多块钱的老古董电脑,151G文件10多分钟就能扫描完一次。
安装了web和ftp服务,空闲时候耗电15瓦,同步文件时候耗电21瓦。
也就图个远程访问家里的资料比较方便,我另外还买了坚果云会员实时备份代码资料,理论上电脑挂了造成丢文件的可能性也不大。

网友:
看着不错....功率多大了?

网友A:
可以搞来做软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来做软路由

我现在是矿渣小娱C1,刷openwrt,应付500M宽带也是性能富余了,暂时好像也没有更高要求了。

网友:
想找个带并口的老机器给cnc用,请问有推荐的吗?

网友:
这cpu太弱了。。买这玩意还不如1037u,起码2代双核,1.1g主频也能吊打这款老amd,体积功耗都更小。

网友:
羡慕ing~
学习了解一下“Syncthing - P2P文件同步工具”
https://zhuanlan.zhihu.com/p/69267020

Syncthing是一款开源免费跨平台的文件同步工具,是基于P2P技术实现设备间的文件同步,所以它的同步是去中心化的,即你并不需要一个服务器,故不需要担心这个中心的服务器给你带来的种种限制,而且类似于torrent协议,参与同步的设备越多,同步的速度越快。针对隐私问题,Syncthing软件只会将数据存储于个人信任的设备上,不会存储到服务器上。设备之间的通信均通过TLS进行,Syncthing还使用了完全正向保密技术来进一步保障你的数据安全。对于处于不同局域网之中的设备之间的文件同步,Syncthing也提供了支持。

Syncthing支持非常多的平台,包括Windwos、macOS、Android、Linux、FreeBSD、Solaris、群晖和威联通NAS等,但遗憾的是,在iOS上只有一个第三方客户端fsync。

网友:
再多个接口就好了,挂双硬盘然后win下弄个存储池,可靠性高一些

网友B:
我用海康威视的H99Pro,兼容3.5寸和2.5寸硬盘,手机和PC上都可以,而且支持外网穿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海康威视的H99Pro,兼容3.5寸和2.5寸硬盘,手机和PC上都可以,而且支持外网穿透。 ...

H99Pro能用git?

网友C:
syncthing 一直下载不下来,需要梯子??
我用的连接 https://syncthing.net/
还有 https://syncthing.en.softoni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syncthing 一直下载不下来,需要梯子??
我用的连接 https://syncthing.net/
还有 https://syncthing.en.s ...

你要windows的客户端?那用SyncTrayzor,这个能下载到。
syncthing官网几乎无法打开的,这类文件同步软件都是不受欢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windows的客户端?那用SyncTrayzor,这个能下载到。
syncthing官网几乎无法打开的,这类文件同步软件 ...

嗯,是用的Windows,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yncthing 一直下载不下来,需要梯子??
我用的连接 https://syncthing.net/
还有 https://syncthing.en.s ...

应该是要加速,第二个网址更难打开吧

网友:
syncthing-windows  记号一下!

网友E:
硬盘这么接的?可以给个参考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要加速,第二个网址更难打开吧

我第二个网址能开,就是点download图标后很久东西出不来
谢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这么接的?可以给个参考图片吗?

两个硬盘叠起来就行,SATA2直接连硬盘,SATA1用转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硬盘叠起来就行,SATA2直接连硬盘,SATA1用转接线。

谢谢!刚好最近想搞个类似的

网友F:
我弄了一台1037U的,4G+64G SSD,300出头。自己加了一个2.5寸的硬盘,但是扫描速度非常慢啊。不知道是不是文件数量多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弄了一台1037U的,4G+64G SSD,300出头。自己加了一个2.5寸的硬盘,但是扫描速度非常慢啊。不知道是不是 ...

第一次很慢,后来的就快很多,你有没有留意时间多少还有文件数量多少

网友:
这个小小的,很方便。但我还得说说星际蜗牛香呀

网友:
西数的WDMyCloud   咱们论坛当时买的那一批  已经不支持升级了
为了数据无价, 已购 群晖DS220+  4T酷狼nas盘一块
准备将原来mycloud里 3T拆出来 ,放在ds220里  人工定期 将部分关键文件同步到两个盘里, 估计也不超过2T
这样还有空余空间 随便折腾

网友:
有没有安卓端

网友G:
远程连接是怎样实现的?我关心的是,是否同步软件自带远程连接功能,是否需要特殊配置比如公网IP或域名解析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远程连接是怎样实现的?我关心的是,是否同步软件自带远程连接功能,是否需要特殊配置比如公网IP或域名解析 ...

这个不需要特殊设置的

楼主:
有安卓,linux,windows

楼主:
今天特地重装几次系统对比了lubuntu 16+资料分区为ext4 和 win7+资料分区为ntfs下扫描速度。

相同的151G文件

win7扫描一次下大概10-11分钟
lubuntu下扫描大概5-6分钟,效率比win7要高不少

网友:
蜗牛星际装黑群辉,比你强大好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特地重装几次系统对比了lubuntu 16+资料分区为ext4 和 win7+资料分区为ntfs下扫描速度。

相同的151G文 ...

那奇怪了,我第一次扫描。用了大概10小时
文件数量大概有55万个,占120G左右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奇怪了,我第一次扫描。用了大概10小时
文件数量大概有55万个,占120G左右的空间 ...

你第一次包括传输时间么?

你点击一下全部重新扫描,看下要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特地重装几次系统对比了lubuntu 16+资料分区为ext4 和 win7+资料分区为ntfs下扫描速度。

相同的151G文 ...

请教下,我安卓用OTG挂硬盘是不是可以

楼主(2022-06-25):
用了快半年了,因为平时工作电脑是WINDOWS,备份的小主机是LINUX,发现不同平台之间备份还是不怎么方便。
有些在windows上的文件,备份到linux之后,权限会有些变化。导致win上删除一些文件操作,在linux那端居然没同步操作。
搜老外的网站,也有类似问题,所有就不深究什么原因了。

我同时在一台win10主机安装了syncthing做另一台备份主机,因为是win系统,倒是一切正常。

网友:
我用群晖的备份,没发现有权限问题。硬盘用3.5寸的比2.5的好点。群晖系统也很好用,套件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