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设计有些RSVD脚参考设计接的100欧到地,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1-12-26):
如题,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可否直接绕过电阻直接接GND ,    手册上直接写的预留,  但是参考设计又用了100欧电阻接的GND
因为BGA 底下空间比较小,想删除这些电阻 不知是否可行

感觉这些电阻的作用就是下拉到地,但为什么又不用0欧呢 如果是0欧我就删除了

而且 管脚的名字也叫 RSVD_VSS 带VSS了

小企业不够级别联系FAE    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因为BGA 底下空间比较小,想删除这些电阻 不知是否可行
---------------------------------------------------------------------
Fanout出来,远点地方再接入电阻,然后接地,也无妨的,不见得非得放BGA芯片背面那宝贵空间吧,留给关键的退耦电容之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BGA 底下空间比较小,想删除这些电阻 不知是否可行
----------------------------------------------- ...

拉不出来了 是比较尴尬的

要拉出来就得删除VCC 和GND 的过孔

我也是第一次画到  焊盘不是矩形排列的BGA 芯片

网友B:
你量量参考设计的电压,如果是0就可以直接接地。可能是一些芯片的测试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量量参考设计的电压,如果是0就可以直接接地。可能是一些芯片的测试口。 ...

参考设计是接100欧基本上没事,你直接接地就行。
但如果原来是1k或者再大一点的电阻接地,那你还真不能删除。因为它完全可能在某个时刻短时间输岀一下高电平,比如刚上电的时候。你很可能都测不到。直接接地的话它一下子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量参考设计的电压,如果是0就可以直接接地。可能是一些芯片的测试口。 ...

哈哈 谢谢,     intel的网卡芯片,参考原理图 官网是开放的,要不到他们的LAYOUT文件
手上也没有他们的卡,凑合着画了

该调整的调整 该删的删,   板子预留了很多debug的选项,  画的时候都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设计是接100欧基本上没事,你直接接地就行。
但如果原来是1k或者再大一点的电阻接地,那你还真不能删 ...

嗯嗯 我也感觉100欧 这些应该是可以直接短地的,内部可能是一个debug 弱上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也感觉100欧 这些应该是可以直接短地的,内部可能是一个debug 弱上拉 ...

反正外面100欧接地已经非常小了,它自己引脚不太可能会输出高电平。
某种状态下可能输出高电平的脚,外面至少该用1k或者更大的电阻来接地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外面100欧接地已经非常小了,它自己引脚不太可能会输出高电平。
某种状态下可能输出高电平的脚,外面 ...

是的 如果是模拟量的脚 不应该会标注  RSVD 预留

只可能是数字调试用的

还有这些脚在手册上  写的RSVD_VSS   所以 应该会和VSS有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