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PnP 开源贴片机 统计帖【开始发货】

楼主(2021-12-26):
(目前的效果请参考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3797-1-1.html 开头的视频)

迟迟没有发这个帖子,担心没多少人参与
打算春节过后开始发货,大概算了一下成本

1. FUYU 滑台 4 件(300mm 1pcs, 250mm 2pcs, 100mm 1pcs): 1635×0.85 折(满 25 套才是 85 折,最近涨价了不少,之前一套是 1422)
2. 铝合金 CNC 加工 11 件: 300 不到一点(感谢 JLC 的友情价,同样是 25 套的报价,做为参考,我之前在 wenext 做了一套的价格是 1550)
3. 亚克力底座(CNC 加工): 150(也打算换 JLC 做)
4. R 轴中空电机,连接杆,旋转气管接头,502 吸嘴: 90 + 40 + 25 + 35 = 190
5. 5 个步进电机板(含限位小板),1 个摄像头板(含摄像头),1 个 cdbus bridge (usb 转 485,金属外壳),1 个力传感器转换板(含力传感器),1 套背光和调光板,1 个气泵气阀板(含气泵气阀): 平均 150 x 10 pcs
6. 定制包装、运输: 150 (不太了解行情)
7. 其它费用:定制线材、线材支撑、气管、电源适配器、人工 等

以上,除了 1 和 2,其它包含了一些利润空间,
预计定价 ¥4320,首批 VIP++ 用户 ¥3600,等货备好会上架淘宝,届时已预订用户可以享受优惠价,预订的方式在此回帖预订即可
如果远低于 25 人,价格可能会上调,如果人数超过 100,则会增加优惠

如果反响还可以,会继续优化,譬如升级更好的摄像头;增加吸嘴自动校准摄像头;增加吸嘴快速换装机构;增加短料带支架,自动从料带中取料;步进电机控制器升级为 FOC 闭环步进控制 等

------------------------- 2023.1.18 更新 -------------------------

已经上了连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03598059451

之前已经预订的 VIP++ 用户依然按照之前说的的价格来执行(¥3600),联络我改价格就行,需要提供论坛 ID

网友:
预计定价 ¥4320,首批 VIP++ 用户 ¥3600

VIP的价格请定为4320,我们论坛的惯例是开源套件对VIP++优惠。

网友:
楼主,预定一套,本来就学习了你的很多来源代码,受益匪浅,刚好公司也需要,再多学学了

网友A:
支持楼主,视频里的MCU不太看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二极管等有极性器件是否能识别出来呢?能搞定就来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视频里的MCU不太看得清上面的字,还有二极管等有极性器件是否能识别出来呢?能搞定就来一套{:lol ...

不检测,对于要区分方向的器件,需要按照和封装库一致的方向摆放(在一定角度内就可以),
譬如 二极管、LED 基本上都是 --|<I-- 左边为 K,右边为 A;对于芯片,摆放的时候确保左上脚为 1 脚。

(日后,如果增加短料带支架的话,可以预先指定料带中料的方向。即便增加,也会放到高阶操作里面,默认操作不希望用户进行过多设置,因为极少设置就可以使用是 CD-PnP 的重中之重。)

网友:
做了我"思而不做则废"多年的事,  强烈支持!!! 不管怎样, 先来一套.

网友:
项目太大了,精力有限,不敢参与。现在买个100块钱的开发板都要想半天,因为已经有上十个开发板在吃灰了

网友:
支持下,预定一套。

网友:
用不上,精神支持一下!

网友:
预定一套,支持楼主了.如何付款?

网友B:
其实最麻烦的是摆料和刷锡浆。贴片其实只能算一个中间步骤了吧。以前折腾过2年手贴,钢网堆了一大摞,锡浆一瓶用了5年还剩1瓶。搞了台三轴diy贴片机吃了几年灰。。有几百个件的板子确实搞台易用的贴片机要方便些,但是从开料-刷锡浆-贴片-焊接-反面开料-刷锡-贴片-焊接,几pcs板子怎么着也得一下午时间。。这东西搞得非常好也其实只能省一点功夫,贴几片真的不算太实用,贴几十pcs我更担心锡浆干了会虚焊(实测,旧一点的阻容容易立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麻烦的是摆料和刷锡浆。贴片其实只能算一个中间步骤了吧。以前折腾过2年手贴,钢网堆了一大摞,锡浆 ...

说到痛点了。主要是整个过程需要人参与的环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麻烦的是摆料和刷锡浆。贴片其实只能算一个中间步骤了吧。以前折腾过2年手贴,钢网堆了一大摞,锡浆 ...

是的,目的就是省一点功夫,不用自己去找贴片位置,不用担心 0402 的料经常粘在镊子上下不来,
对于强迫症,阻容手贴的话,贴好之后,稍微偏一点还要修正好一会儿
总之,看着机器贴,没手贴那么累

贴的多可以分两三次贴,担心干燥,也可以往锡膏里面提前加一点免洗 BGA 助焊膏,平时冷藏
也可能是你的锡膏过期很久所以容易干燥,500g 的锡膏我平均一年用一罐

阻容容易立碑,锡膏添加一点免洗 BGA 助焊膏应该也可以改善,还有就是,贴的时候,要下压一下,之前手贴,我会用镊子下压 0402 阻容,压的不好就把料弄偏了,然后又要重新移正,经过来回移动,锡膏会被刮到一边,又会影响焊接良率,好烦

你之前搞的三轴 diy 贴片机是自己设计的吗?落灰的最大原因是什么?
你经常用 BGA 芯片,手贴的话,对位很痛苦的把?还是说现在一两片也发出去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目的就是省一点功夫,不用自己去找贴片位置,不用担心 0402 的料经常粘在镊子上下不来,
对于强迫 ...

x宝买的,折腾了几天就吃灰了。没有视觉对位,没有力反馈,全靠吸头去扒料带,几乎不具备可用性。

现在非常急的板子我会自己烙铁点锡,然后吹。不着急的就外发了。烙铁点锡效率低,但是不用折腾钢网锡浆了。主要我不天天焊,几个星期焊一次就非常频繁了。

bga其实很好焊,手贴良率3个9轻轻松松。。。

手贴最烦的是开料。。尤其是几十种电阻那种,开料找件几个小时。。所以我现在设计原理图阻容种类拼命压缩。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买的,折腾了几天就吃灰了。没有视觉对位,没有力反馈,全靠吸头去扒料带,几乎不具备可用性。

现在 ...

好吧,我这个 Z 轴有力反馈,有视觉定位,不用设置很多参数就可以贴,开料和贴片并行操作

之前手贴的时候:

超小的 bga 譬如 0.35、0.4 mm pitch 的 50 脚以下的,我不刷锡膏(或者刷了后擦掉),直接涂抹一点 bga 焊膏,然后放上芯片,因为没有锡膏,所以再慢慢移动对位,不担心把锡膏搞乱
(对比过刷锡膏和不刷锡膏的焊接良率,不刷锡膏反而好超多)

对于 1.0 mm pitch 上百脚的大 bga,我会刷上锡膏,然后颤颤巍巍的放上芯片,如果放歪了一点点,就小心的慢慢移动弄正,如果歪的比较多,就拿起来重新放,运气不好会把锡膏搞乱,然后要擦掉所有锡膏,再重新刷锡膏,擦锡膏也要小心翼翼,不能擦到焊盘通孔里面,这也是为什么要先贴芯片,再贴阻容等其它料的原因。搞好之后,如果遇到功能不良,还会怀疑是不是自己推正芯片的时后,造成的焊接不良,很痛苦(有些涂抹一圈焊油,加吹一下可以修复,有些要整个报废)

其它非 bga 封装的密脚大芯片手贴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要好一些,万一有焊接不良,还方便查找和补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我这个 Z 轴有力反馈,有视觉定位,不用设置很多参数就可以贴,开料和贴片并行操作

之前手贴的时 ...

你焊的不够多。小pitch用烙铁上点锡,然后对好位置,直接吹,歪0.4个pit关系不大,只要风别太大刮跑了就行。大bga哪怕歪了半个球都没有事。你太谨慎了。bga比qfn好焊,qfn比qfp好焊。不过bga最大的缺点是几乎没法重新使用(除非花上几十倍的时间去修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焊的不够多。小pitch用烙铁上点锡,然后对好位置,直接吹,歪0.4个pit关系不大,只要风别太大刮跑了就 ...

不谨慎的确很多时候可以焊成功,但是就要看运气了

我的小 cdctl-h 模组,早期的时候,上百片都是手焊,应该焊的也够多了

有些板子,焊好后,可以烧录,可以闪灯,但是各别 io 会有不良,io 全测的话,不良率会高很多

你说的烙铁上点锡和我说的不刷锡膏其实是类似的,刷了锡膏的话,又对不准的话,不良率也会高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谨慎的确很多时候可以焊成功,但是就要看运气了

我的小 cdctl-h 模组,早期的时候,上百片都是手焊, ...

那么你可能少了一个步骤——用镊子去推BGA。。

我们的普通焊接环境是有氧气的,很容易氧化。再牛X的助焊剂都没用(但是一点都不能少)。彻底化掉之后(建议下面一定要放个预热台),用镊子每个方向推一下,确保焊锡氧化膜被擦破,融合到一起。BGA球我都修过好几次了的。一般情况下不会焊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你可能少了一个步骤——用镊子去推BGA。。

我们的普通焊接环境是有氧气的,很容易氧化。再牛X的助焊 ...

用镊子去推 BGA,這是加吹維修的時候必不可少的步驟,而首次焊接是桌面迴流焊,沒有手推 BGA 的機會

板子是沉金的,長期保存會和 pcb 抗氧化劑一起用小袋子密封保存

网友:
楼主报名参加

网友:
预定一套玩玩

网友C(2022-06-17):
目前什么情况了?在哪里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什么情况了?在哪里预定?

昨天在 jlc 下單了 25 套鋁件 cnc,總共 275 個件,現在都比較繁忙,已經給到我很好的優先及了,還是需要 20 來天,加上組裝,差不多一個月可以 tb 上架鏈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在 jlc 下單了 25 套鋁件 cnc,總共 275 個件,現在都比較繁忙,已經給到我很好的優先及了,還是需要 ...

预计销售价格是多少?

跟淘宝上卖的十万元左右一台的国产贴片机相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预计销售价格是多少?

跟淘宝上卖的十万元左右一台的国产贴片机相比呢? ...

是否可以支持高速贴片,这个有点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以支持高速贴片,这个有点关键。

楼主现在用的滑台是Tr8*4,假设步进最高可以达到600转,最高一秒40mm,X轴300mm,7.5秒走完全程。

说实话,有点慢,感觉对不起这个滑台的价格,我理解楼主精度和BGA的需求和定位,在PCB厂贴片服务和DIY间的需求选取的方案,但是跟我的需求不太一致,我常用0805,TQFP,极少QFN。

但可以随意摆放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

要说丝杠呢,再快就得滚珠丝杠了(梯形丝杠本身有限制),但小尺寸滚珠丝杠的价格不会低。

我这两天在思考皮带+光栅尺全闭环,但楼主这个CD-BUS在这个里面我真是有点没整明白。。

这两天还有人要我焊几百套板子,结果零件发来连贴片电阻都是拆散在元件盒里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幸好昨天成功用高价怼了回去。。暂时没有了这个问题……
我看楼主在另一个帖子里改了一个版本,差点去私信楼主问手头有没有临时能用的原来的机器了,左思右想没想好怎么开口……

楼主这个机器应该不是十万元左右一台的国产机PK的,应该是PK一两万多的那种的无视觉瞎子机器的

网友:
预定一套

网友(2022-07-26):
刚看到。虽然我有个桌面的勉强凑合用,但为了表示支持,果断预定一套。如果能比我现有2w多那台有效率,就更好了。

网友D:
预定一套试试,现在算第一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预定一套试试,现在算第一批吗?

是的,是第一批

网友(2022-09-14):
现在预订算第一批吗,来个vip++,预订一套

网友(2022-10-14):
这是因为疫情所以暂停了吗?为了这个优惠,过几天升级为++

网友E:
预订,这个界面可以设置为中文的吗?

网友:
还可以vip++优惠的话,预订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预订,这个界面可以设置为中文的吗?

暂时还没时间加中文,后面有时间可以加多国语言,我有自己搞的现成的多国语框架

最近临时在忙别的事,以及搬家、搬办公地点,下周开始组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