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去掉PCB工具栏中的“画布原点”按钮

楼主(2021-12-27):
我的理解,一般只需要在画板开始时设置一次画布原点,后面就保持不变了。。这个功能并不会频繁使用,没必要放在PCB工具栏里,,放在菜单里面就行了(菜单里本来就有)

而现在这个“画布原点”按钮就在使用最频繁的“画线”按钮的下方,,有时候不注意点上了不小心就把画布原点给改了,,

如果改变原点发生在布局的中间,,那么前一半元件以第一个原点为参考放置,,后一半元件以第二个原点为参考放置,,,等布线布到一半发现好多线都画不直(因为线两端的元件放置用的不同坐标原点,,差个几mil),,

这时候就郁闷了,,继续画吧后面还有好多线都是差一点不直,,删掉布线重新布局吧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就差几mil,实物上完全看不出来)

所以建议把它从PCB工具栏上去掉,,或者把它放到PCB工具栏的右上角也行,,总之别放在那么常用的位置。。

网友:
这个功能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设计元件封装库的时候

网友A:
画布原点 很重要啊,精确定位时候,确定相对位置的时候,经常用到啊。

网友:
每个人使用习惯不同而已。另外很多东西都是活学活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布原点 很重要啊,精确定位时候,确定相对位置的时候,经常用到啊。

在画PCB的过程中会经常改变PCB的坐标原点??

好吧,,我画的都是简单的双层板,,比较low,,没这个需求。。

反而昨天画板的时候布线布到一半发现坐标原点变了,,好几个元件没对齐,,画线都画不直了

网友:
最好能自定义工具栏 :)

网友:
以用字母软件的经验来看,画布原点是需要经常修改的,以便于精确的定位元件

网友:
刚刚把这个按钮当布线纽点了半天,开始以为选错层了,确认了层没错才意识到点错了。

可以换个位置,因为跟布线比较像,确实容易点错。如果能自定义那就更好了。

网友B:
你直接拖动调整浮动工具面板宽度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直接拖动调整浮动工具面板宽度就是

原来如此,,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