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升压开关电路VV脚接二极管的原理

楼主(2021-12-27):
请问这个电路DK1203芯片的VCC供电管脚为什么要反接一个二极管?谢谢

网友:
欠压保护吧,或者就是画反了

网友A:
5v与二极管把芯片供电钳位在4.5左右。就是限制vcc不要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与二极管把芯片供电钳位在4.5左右。就是限制vcc不要过压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