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读一个独立应用是基于安卓开发,还是linux开发

楼主(2021-12-27):
有一个独立的应用,使用触摸屏,有界面。触摸操作。能不能判断出是用安卓开发,还是用linux开发。开关机和界面看不出来明显的标志。

网友A:
经常死机的就是安卓设计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死机的就是安卓设计的了

我见过霍尼韦尔的液晶屏,说的是qt做的,但是项目上经常死机,寄给他们原厂检查,又说好了。断电放一个星期,就好了。在他们办公室不能复现,现场的问题。

网友:
拆了,找串口,多数都能找到,会有命令行信息输出

楼主:
板子倒是拆下了,上面有1排大概20个针,都找不到串口是那个,而且主芯片的标也没了

网友:
找 usb 插上, 有adb 设备的就是安卓。

网友:
有adb不一定是安卓

网友:
点点按钮,拉拉滚动条。安卓原生开发会有涟漪效果,linux好像没有

网友:
开机速度就可以看出来吧

楼主:
总结,感觉是基本没有很可靠的方法来判断。启动都是固定图标,速度这个没有感觉,操作上也不好分辨。硬件没有USB通讯。

网友:
听软件启动时的风扇声音啊 用力听总能分清是安卓还是LINUX的  就和用力听音乐可以分清是火电还是水电的一个道理

网友:
从操作层面应该可以区别开来!qt的qml手势操作还是比不上Android的丰富

网友:
可以看下DDR的容量,如果小于512M的一般是LINUX. 还有看启动速度。太快了也是LINUX,以20秒来判断

楼主:
感谢各位。本来是想总结个确定性的条件。看来是没有。只有些大致的规律。而且还和当前应用有关系。比如我看的这个系统界面不算复杂,手势操作也不多,就翻页,关闭,选择。也没有那个风扇,无法施展听风识系统的操作。启动速度18S左右,DDR512M。不过从别人那里打听到是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