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手机上查看手机页面的源码?学习用。

楼主(2021-12-27):
如何在手机上查看手机页面的源码?学习用。   它的HTML和CSS  是怎么写的。

网友:
网页吗?电脑上打开开发者工具,切换为手机模式就可以了。手机上好像不太方便

楼主:
就像直接在手机上看   ,在地铁上也可以随时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直接在手机上看   ,在地铁上也可以随时学习下

手机上没有的,即使有用起来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的。电脑上可以直接检查相应元素的html和样式。
可以用菜鸟教程上的,在线编辑HTML和CSS,直接看效果,这样学习效果更好。

网友A:
我还真没见哪个手机浏览器有查看网页源码功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见哪个手机浏览器有查看网页源码功能的

firefox倒是网址前面加上view-source:就行了,手机版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见哪个手机浏览器有查看网页源码功能的

应该都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都有吧。

反正华为内置浏览器,ucweb,原版chrome这三个都没有。我手机里就这三个浏览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没见哪个手机浏览器有查看网页源码功能的

via浏览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