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机故障,不等发酵直接进入烧烤,这是怎么了?

楼主(2021-12-27):
和面之后,应该是发酵1、2个小时再加热,
但是现在面包机和面之后,没发酵直接就加热(直接烧烤模式,没有低温发酵),
为什么会出这种问题,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么?
(出这个问题之前,用面包机煮过一次水,然后就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A:
发酵的时候也要一点点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酵的时候也要一点点温度?

是跳过了发酵,直接烧烤
没描述清楚故障,已经补充到一楼

网友B:
面包机煮水,真利害啊!不过我用热水壶煮蛋倒是非常爽,每次都把壶底放满鸡蛋,灌冷水刚好淹过蛋,水烧开后开关弹起不用管,降到温热后,蛋黄外层凝固而中心未完全固化,非常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机煮水,真利害啊!不过我用热水壶煮蛋倒是非常爽,每次都把壶底放满鸡蛋,灌冷水刚好淹过蛋,水烧开后 ...

你经常用热水壶煮蛋么

网友C:
也遇到过一次功能故障,疑似是BUG

把电池取出来,停1,2分钟再放回去就好了,再也没出过问题。

可以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过一次功能故障,疑似是BUG

把电池取出来,停1,2分钟再放回去就好了,再也没出过问题。

没看到有电池,你的面包机里面有电池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有电池,你的面包机里面有电池么

有,在按键右侧面上部

网友:
是不是选错模式了,面包选成烙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在按键右侧面上部

你这松下的,我的美的面包机没看到电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经常用热水壶煮蛋么

煮了两个月,水壶有一股鸡屎味洗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煮了两个月,水壶有一股鸡屎味洗不掉

你这水壶算是报废了
这水洗脚是不是没问题,只要老虎没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水壶算是报废了
这水洗脚是不是没问题,只要老虎没意见  ...

当成专用的煮蛋神器很不错,每次煮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很不错

以前买了一个煮蛋器,蛋黄煮得太硬不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