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一个12V 5A的电子泵用什么合适?

楼主(2021-12-28):
有一个产品,MCU打算用STC的,需要驱动一个12V 5A的电子泵。请教下各位,用什么驱动合适?
我打算用一个NMOS管驱动,型号是NCE6050KA ,60V 50A,品牌:无锡新洁能。草图如下,用一个光耦隔离,mos管低边驱动。
我有几个问题:
1,用一个100nF/100V,1206封装的MLCC电容是否合适?
2,续流二极管的选型,目前用的是SS54,SMB封装;
3,用光耦隔离,共地问题如何解决?共地后隔离的意义不大,不隔离担心电机引入干扰造成整机异常。
整个产品是DC12V 供电,降到到5V给MCU。除了MCU还有其他控制电路。
不用光耦的话,只用一个N531这样的IGBT驱动IC+NMOS是否可靠?请大神指教

网友A:
1.MLCC电容合适,但可以不安装这个电容。(尤其是无刷泵,它一定自带)
2.续流二极管可以使用SS54,但这种地方我更倾向于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可以使用ES5D或ES5J。(不过如果不pwm即便使用M7可能实际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尤其是无刷泵)
3.光耦的D2和R2应去除(D2断开,R2直连),此处也没有使用光耦的意义,使用光耦也不能保平安,注意不要让电机拉爆整机电源,电机电流路线不要与其他部分的重合即可(去和回都要考虑到)。

a.如果确定只使用12V供电,可以使用40V的mos。如果可能使用24V供电,则继续使用60V的MOS。
b.不必使用驱动IC,一对三极管推挽即可,如果不高频PWM且使用提供了Rds(on) @ Vgs=4.5V参数的mos,则可以用5V单片机的IO直接驱动。

网友B:
用N+Pmos 一颗双mos就行,单片机自接驱动Nmos,nmos驱动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LCC电容合适,但可以不安装这个电容。(尤其是无刷泵,它一定自带)
2.续流二极管可以使用SS54,但这种 ...

感谢回复。
1,这个电子泵是无刷的,电容我先预留;
2,没用用到PWM,只是简单的开和关。
3,确定是12V。“不要让电机拉爆整机电源”-- 这个如何规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Pmos 一颗双mos就行,单片机自接驱动Nmos,nmos驱动Pmos。

感谢回复,用楼上说的方法可以省去一个PMOS,应该简单一些。

网友:
电源质量得过关,不然隔离了也没用,隔离得双电源,PCB走好,能量路径规划好问题也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这个电子泵是无刷的,电容我先预留;
2,没用用到PWM,只是简单的开和关。

那可以尝试NCE4009S或NCE4060K了,IO直驱。

就是电源供电能力要够,不能一开电机,整个电源电压都拉低或保护了,实在不行控制部分供电串二极管省得被电机反向吸干。

一般电机PWM缓启动也能好很多,但泵类的东西除外,它们PWM缓启动可能会卡死在行程中的某些特殊位置,而无刷泵它有它自己的控制电路,所以更不能PWM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尝试NCE4009S或NCE4060K了,IO直驱。

就是电源供电能力要够,不能一开电机,整个电源电压都拉低或 ...

感谢回复。
泵其实是12V,4.5A的,最大功率54W。开机瞬间的电流目前不清楚,还没有拿到样品实际测试。
产品的电源目前行业内用12V,65W的电源居多。我找了昂宝的FAE,给我推荐了一个12V 5A,60W的方案。
产品MCU用到的5V电也可以由其他主板提供,这样应该好点。但我一直担心多个板共地带来的干扰,请问下我这个担心是否有必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泵其实是12V,4.5A的,最大功率54W。开机瞬间的电流目前不清楚,还没有拿到样品实际测试。
产 ...

泵和电源需要实测,用示波器观察启动时电源是什么状态。

这个是布局问题,各部分电流路径不重叠,问题就不大。如果泵的电流非要在信号线的GND上走一走,那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和电源需要实测,用示波器观察启动时电源是什么状态。

这个是布局问题,各部分电流路径不重叠,问题就 ...

好的 感谢了。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电源功率够就io直接驱NMOS,一个不够就两个,曾驱动过10A的负载,4路nmos并联驱动,妥妥的

网友:
把泵的电源和地回路直接接到电源输入位置,加一个大电容吧,你电源余量看起来也不大。

网友C:
共地不是问题,电压跌落、地电位跳动才是问题。电源需要并联足够大的电容,例如1000uf。
mcu供电串联二极管,再并联100uf电容,再用线性稳压器降压到5v给mcu供电。这样即使电源瞬间掉电,mcu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共地不是问题,电压跌落、地电位跳动才是问题。电源需要并联足够大的电容,例如1000uf。
mcu供电串联二极 ...

学习了,串联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
你这个用光耦意义不大。PCB一定要把单片机和泵的驱动电路分开布线,从电源入口处,就把12V和GND都兵分两路,驱动电路电源线有多粗放多粗。还有你的泵是瞬时动作吗?如果瞬时动作的话,加个大电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