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5可不可C语言开发?

楼主(2021-12-28):
如题,用到ATTiny15,看了看ICC7.22,不能用C语言开发,AVRStuido可用汇编,汇编04、5年时用过,现在重新拾起需要几天功夫,暂时不想拾起,如果不能用C开发,先临时用tiny13替换一下,或者用M8暂时替换一下,等有空再说,用想问一下,可用C语言开发吗?

网友:
设定好各个内存段的地址和大小,再自己编写一版寄存器头文件,一样用。

毕竟内核都是 AVR,区别只在外设上

网友A:
ATTiny15是这几年上市的吧
ATTiny15好像RAM也没有,
就是不知加密性强不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Tiny15是这几年上市的吧
ATTiny15好像RAM也没有,
就是不知加密性强不强?

刚开始也以为是最近的,结果看我 07 年的 proteus 里边就有这个型号仿真,说明上市更早。

不知 LZ 为何要换成这么早的片子,除非手上有一批翻新货

网友:
MCHP全家桶IDE,MPLAB里头,啥都可以,接受印度小哥的bugs即可~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develop/mplab-x-ide
https://www.eefocus.com/718059156/blog/11-01/202366_9bac1.html

网友B:
ATTiny4用C语言开发过,写了个100行左右的程序,开发工具用Atmel studi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TTiny4用C语言开发过,写了个100行左右的程序,开发工具用Atmel studio。

Atmel studio不支持C语言开发吧?

网友:
tiny13 用avr-gcc开发过的好像.
就没用汇编写过avr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mel studio不支持C语言开发吧?

现在叫microchip studio,内置了avr-gcc,可以c/c++开发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mel studio不支持C语言开发吧?

支持的

网友:
不是专门有个IDE叫做 ICCAVR吗,我一直用那个开发tiny13的,当然也有其它普通型号,以前常见的avr的都支持,但是没有注意是不是有15

网友C:
补充个软件信息图,看了一眼我也吓了一跳,居然还是2004年的,好多年都没有去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补充个软件信息图,看了一眼我也吓了一跳,居然还是2004年的,好多年都没有去更新了

哈哈,How time flies~~~

网友:
我简单搜了一下,结论是可以。但是肯定要求你对AVR架构比较了解才行。

1. imagecraft家的编译器可以。也不贵。
https://imagecraft.com/legacy/devtools_AVR.html

2.小心地写C代码,避免产生不支持的汇编指令,然后使用脚本处理c文件再给gcc编译。
http://www.lightner.net/avr/ATtinyAvrGc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