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搭棚的竹子多少钱一根?我怎么感觉成本算不过来?

楼主(2021-12-29):
今天有村干部建议我,将最顶的电梯机房遮起来,因为我的建筑物本身已经超高,再加上这个突出来的电梯机房,远处看起来很碍眼。

于是找来搭棚的师傅。以前是包工头负责的,这次因为某些原因,我得自己跟搭棚师傅谈。

我这个电梯机房高5米,长7米,宽5米。有一面(7米)可以利用原来的棚不用算钱,计算出搭棚面积是100平方米。

一平方10元(包竹子、包人工)。拉黑网人工1元/平方。 总共是1100元。

我感觉不出这个价格代表的意义。

然后我听到搭棚师傅打电话订竹子:“新竹子,150根”

搭棚的竹子感觉至少10米。

这个棚要2个人干一天(想象一下人工将150根竹子拿到我的最高层)。如果每人300元人工计算,150根竹子只值400元?!

网友A:
用不了150根那么多,估计其它工地一起订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150根那么多,估计其它工地一起订货

不是的,就送到我这里。

这货运输费贵,不可能送到我这里,再转运到其它地方。

网友:
我们这边竹子一两毛一斤

网友B:
从别的工地挪的竹子送到你这里?

网友C:
重复使用的竹子吗?

网友D:
竹子是重复用的,不代表竹子的价格。。。。

搭棚除非你指定,不然都是按搭好的平方算,搭好用完再来拆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复使用的竹子吗?

是可以重复使用。

引用 网友B:
从别的工地挪的竹子送到你这里?

是全新的竹子。我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竹子是重复用的,不代表竹子的价格。。。。

搭棚除非你指定,不然都是按搭好的平方算,搭好用完再来拆走。 ...

是这样的。

但还是算不过来。

我刚才问了师傅,一根竹子8元。使用寿命是2年。

我这个棚架估计要使用1年半。拆下来的竹子很多已经无法重复使用。

网友:
所以老话说不能轻易动土,盖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很费钱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但还是算不过来。

这样,平方单价会高一些,但也不会和你一根根算竹子的钱

网友E:
会不会比较短,除了几个立柱和大梁长点。其他都短。竹子之间间隔也宽,立面黑网拉紧了要不了几根做柱子,有需要牢固的用两根并起做一根柱子。房顶可能密一点。家里以前盖过类似的棚。房顶那个稀啊。不过房顶是盖玻纤瓦,又长又宽。省框架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比较短,除了几个立柱和大梁长点。其他都短。竹子之间间隔也宽,立面黑网拉紧了要不了几根做柱子,有 ...

8楼有图片,都是很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平方单价会高一些,但也不会和你一根根算竹子的钱

楼主的意思是说太便宜。想不出来他怎么算的。

网友:
确实算不过来,竹子已经1200元了!150*8=1200。

网友F:
是不是工钱1100,竹子另算啊?不然赔本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工钱1100,竹子另算啊?不然赔本干吗?

当然不是,人家竹子是收回去,重复使用,顶多是算下损耗。。

网友:
这种小毛竹很便宜的,
材料成本很低,挣个人工钱,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网友:
成年新竹应该是10块左右, 自己挑自己砍自己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