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6.0怎么设置原点?

楼主(2021-12-29):
请问各位使用kicad6.0的小伙伴,PCB怎么设置原点呢?
现在原点一直默认左上角,也放置了网格原点,但是设置元器件坐标的时候没事按照我放置的网格原点作为真正的原点,请问大家是怎么设置的呢?

网友A:
好像设置不了,V5就是这,没法设置,所以我都是取消图框,然后画图在他本来的原点开始画。
不知kicad的原点逻辑为啥这样设计,不能设置原点,算坐标很费劲。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8305-1-1.html

第 8 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设置不了,V5就是这,没法设置,所以我都是取消图框,然后画图在他本来的原点开始画。
不知kicad的原点 ...

一群用爱发电的程序猿。。不要给更大压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设置不了,V5就是这,没法设置,所以我都是取消图框,然后画图在他本来的原点开始画。
不知kicad的原点 ...

自定义原点在 V6 解决了,参看上面3楼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8305-1-1.html

第 8 楼

找到了,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定义原点在 V6 解决了,参看上面3楼的说明。

666,原来在这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群用爱发电的程序猿。。不要给更大压力了。

哈哈,原来V6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群用爱发电的程序猿。。不要给更大压力了。

明明有这个功能,被你说的好像没有一样。

网友D:
6怎么设置3D显示效果,怎么没有5那样的3D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6怎么设置3D显示效果,怎么没有5那样的3D图了

和 V5 一样的啊 ... 不过要确保安装了  V6 的正式版,而不是之前的每夜编译版。

在 PCB 编辑器里面 (Pcbnew),选菜单 【视图】-->【3D 查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 V5 一样的啊 ... 不过要确保安装了  V6 的正式版,而不是之前的每夜编译版。

在 PCB 编辑器里面 (Pc ...

在清华上面下的软件应该没问题,就是没有3d图,全是二维的,打开单个元器件看也没有,用的是win10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和 V5 一样的啊 ... 不过要确保安装了  V6 的正式版,而不是之前的每夜编译版。

在 PCB 编辑器里面 (Pc ...

同一个文件在5.1里面看有3d效果,也是在win10
系统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文件在5.1里面看有3d效果,也是在win10
系统里

可以截图对比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截图对比一下吗?

图片已上传,同一个文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已上传,同一个文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情况是 3D 模型库路径不对,手工改路径就能修复。

如果不知道怎么搞,可以卸载 V6 重新安装,但千万不要导入旧的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图片已上传,同一个文件,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此外,在 V6.0 中,删除了疑似侵权(或不能明确版权)的元件 3D 模型,所以可能或出现个别零件没有显示 3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此外,在 V6.0 中,删除了疑似侵权(或不能明确版权)的元件 3D 模型,所以可能或出现个别零件没有显示 3 ...

估计是版权问题,看了一下文件本来就没有3d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版权问题,看了一下文件本来就没有3d图

也许是文档 V5 向 V6 升级时,移除了原来的 3D 模型路径,只要在 PCB 的元件属性中手工添加 3D 模型路径就可以恢复 3D 显示。

因为你的文档中,很多是普通的元器件,不涉及版权问题,被移走的 3D 模型只是极个别有争议的元器件。

网友E:
我的升级到V6,编辑PCB就没反应了,只能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进程,无奈退回到5.1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文档 V5 向 V6 升级时,移除了原来的 3D 模型路径,只要在 PCB 的元件属性中手工添加 3D 模型路径 ...

谢谢回复,我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我再试试!

如果3D文件存在的话,大概率是元器件PCB封装对应的3D文件路径有问题。貌似V5和V6有点点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升级到V6,编辑PCB就没反应了,只能任务管理器强制结束进程,无奈退回到5.12 ...

建议看看是不是微软输入法的问题,可以看看我之前的求助帖。也是升级到6的时候,各种花式卡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看看是不是微软输入法的问题,可以看看我之前的求助帖。也是升级到6的时候,各种花式卡死。 ...

看到你的贴子了,应该就是这个输入法的问题,晚点试试,最近退回到5.12有点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