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着墙角钻孔,有办法做到么?

楼主(2021-12-29):
布线不合理,需要钻孔,
需要贴着墙角钻孔,
但是如何做到呢?

钻头夹具本身有宽度,
打孔无法贴着角落,
孔的位置离开墙6、7厘米又不美观,
怎么打孔比较好呢

网友:
搜拐角器

网友:
拐角器冲击钻不能用吧。

网友:
加长钻头

楼主:
拧螺丝或者木工打孔,这种拐角器是可以的
但是金属,或者硬花岗岩打孔,这种拐角器靠谱么

网友A:
不是承重墙8mm以下不用冲击也能钻,费点劲手动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承重墙8mm以下不用冲击也能钻,费点劲手动冲击。

手动冲击打花岗岩,你是大力士么

网友A:
谁家墙是花岗岩砌的?

网友:
从反面钻?没有遮挡的话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墙是花岗岩砌的?

楼梯台阶

网友B:
用胶粘就不用打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胶粘就不用打孔了

用胶粘沿着墙壁走线,太不美观啊

网友C:
上图,不然无法想象

网友:
用带胶的线槽,装的好也没那么难看

网友C:
用电锤加上墙壁30开孔器,或者用20水钻钻头。没水钻可以加一个转接头用电源也可以开,但是需要浇水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锤加上墙壁30开孔器,或者用20水钻钻头。没水钻可以加一个转接头用电源也可以开,但是需要浇水冷却。 ...

这种钻头可以在普通东成电钻上用么?
还是必须在水钻机上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钻头可以在普通东成电钻上用么?
还是必须在水钻机上用

电钻不能用来开墙洞,除了水钻钻头。水钻钻头可以加转接头用大功率电钻。墙面开孔器需要有冲击功能的电锤。用电钻估计只能打泡沫墙。

网友:
上一个2米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不然无法想象

最好的打孔位置是1,最角落
其次是2,偏一些
3的位置不仅难看,走路还碍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钻不能用来开墙洞,除了水钻钻头。水钻钻头可以加转接头用大功率电钻。墙面开孔器需要有冲击功能的电锤 ...

电锤会不会把花岗岩搞裂了呢

网友:
定做一个模型固定电钻,选长电钻看有没有可能。手持要很大力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锤加上墙壁30开孔器,或者用20水钻钻头。没水钻可以加一个转接头用电源也可以开,但是需要浇水冷却。 ...

你这种是打大孔的,有打小孔的长钻头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好的打孔位置是1,最角落
其次是2,偏一些
3的位置不仅难看,走路还碍脚  ...

打孔是准备把线穿到楼梯下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孔是准备把线穿到楼梯下面去?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的打孔位置是1,最角落
其次是2,偏一些
3的位置不仅难看,走路还碍脚  ...

这打孔太…
要想好看,必须完整翘掉一部分踢脚线,或者提前买好同款做修复用。
然后在阴直角交汇处用电锤钻头穿孔,线管一般16的pvc所以打孔用16或者18电锤钻头。踏步是有三角预制板的,所以不能在中间打孔会影响强度,找到之间底部才是影响最小,最薄的地方。
先拆附近的踢脚线,然后用稍微内倾斜打孔或者用电锤糟孔,不要打坏地上瓷砖。穿孔后套线管,然后石膏修复,干了后做墙面修复。原则就是对墙面下手,别搞踏步预制板。千万不要搞坏踏步瓷砖。

ps插入图片,绿色是需要拆除的踢脚线,用凿子手工拆下来,或者提前买备件。然后在红蓝交接处穿孔,红色是墙面的开槽,深度18-20mm左右,埋16pvc或者满足要求更细的。
你可以观察踏步侧面就可以发现交界处是最薄的,也不会破坏预制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的打孔位置是1,最角落
其次是2,偏一些
3的位置不仅难看,走路还碍脚  ...

斜着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