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外加驱动板,以前工作正常现在出现红绿蓝循环播放?

楼主(2021-12-29):
笔记本屏外加驱动板,以前工作正常现在出现红绿蓝三色循环播放?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这是被驱动板认为无接信号线(hdmi or vga),所以播放内置测试或屏保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被驱动板认为无接信号线(hdmi or vga),所以播放内置测试或屏保画面? ...

把这个VGA插头拔下来,静置的时候,却是直接黑屏,我认为这才是屏保状态。。。。静默等待信号的激活。

网友:
驱动板到屏幕之间lvds信号问题吧。拔掉vga驱动板直接关闭屏幕了电源了。插上vga驱动板激活屏幕电源,但是屏幕没有收到信号。驱动板到屏幕之间排线松了,或者驱动板设置参数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