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51单片机通过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时IO电压被拉低

楼主(2021-12-29):
如题,遇到个很奇怪的现象,使用老姚家的STC8G2K32S4通过ULN2003驱动一个五线四相步进电机,不能够正常工作,经测量,IO口电压被拉低至0.8V,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把电机拔掉,IO口电压就恢复正常了
MCU电压是3.7V,ULN2003驱动的是个5V的电机,原理图如图所示

楼主:
求助诸位大佬,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你这个原理是错的吧?D0~D6 是控制输入端,Q0~Q6 是输出端

网友:
2003坏了换一片试试

网友:
9脚要接到5V呀,那里要给内部二极管形成续流回路的,要不内部驱动管可能会坏掉。

网友:
全电路包含电机都共用一个电流不足的供电来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诸位大佬,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原理错了,怎么把单片机接到C极一侧了,
步进电机一装上相当于B极上拉,然后单片机就被驱动拉低了

网友A:
了解一下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对于匹配是很有用的。另外步进电机的使用如果是没什么经验就尽量采用高压,我的57电机都150伏压上去才好用。86电机都270伏压上不然速度起不来对于24伏就妄图使用步进电机的本人表示完全无语

网友:
输入输出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对于匹配是很有用的。另外步进电机的使用如果是没什么经验就尽量采用高压,我的57 ...

你用的什么电机驱动芯片还是自己用MOS管搭建的电路? 用这么高电压?

网友:
自己搭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一下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对于匹配是很有用的。另外步进电机的使用如果是没什么经验就尽量采用高压,我的57 ...

兄弟扯远了, 楼主那个是类似空调的摆风电机, 哈哈.
另外, 对于2相, 3相的步进驱动电压, 也不完全像您所说的一刀切.   开环驱动的2,3相步进确实是高压驱动才好上高速,  但只需要转速较低的场合, 24V驱动也完全够用, 也没必要拼命提压,  电压太高电机耐压不一定能撑住.  而对于FOC化的步进驱动,  要获得同等转速下同等扭矩, 比开环的 供电电压要低很多.

楼主:
我电机就是个普通的五线28步进,确实是我芯片输入输出反了,发完帖子就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