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V6 拼板助手 KiKit – Automation for KiCAD

楼主(2021-12-29):
介绍

https://github.com/yaqwsx/KiKit/releases/tag/v1.0.0

V1.0.0 发布 (最新的)
@yaqwsx yaqwsx 发布了这个 前天

自此版本以来 8 次提交

master
v1.0.0
8dfeb79

这是 KiKit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主要版本。从初稿开始,KiKit 扩展了很多,并且比以前强大了很多。

V1 的主要变化

  • 重新设计的 CLI。KiKit 提供了大量参数,因此您可以调整面板的每一个细节。但也导致了难以使用的命令行选项。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 CLI,将选项分组。这样的 UI 也可以轻松扩展。它还允许您将常见模式(例如,鼠啮孔 样式)保存到文件中并重复使用它们。在文档中阅读更多内容。
  • Pcbnew 的图形用户界面。我们引入了动作插件。因此,您可以从 Pcbnew GUI 调用一些 KiKit 操作。目前,您可以
    • 设计一个面板(看看它的实际效果)和
    • 基于正则表达式隐藏或显示引用。
    • 更多行动计划,见 #12。
  • 自动 DRC 检查。最后,使用 KiCAD 6,您可以在 CI 中或在为制造商导出 Gerber 之前检查您的电路板是否通过了 DRC。
  • 重新设计 tab 生成算法。在内部,它基于注释。它更强大,允许我们创建各种拼版的配置。在文档中阅读更多内容。
  • 支持用户指定的注释。我们引入了一个自定义原理图和封装库,您可以使用它来注释 PCB(例如,使用标签位置)或电路板标记。这也使我们能够简化多板设置 - 请参阅文档。
  • 支持 KiCAD v6。
  • 支持 Windows 和 macOS。随着KiCAD在v6中封装的变化,我们终于可以支持Windows和macOS了。请注意 macOS 存在一些问题,但它们应该很快得到解决(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252)。
  • 主要速度提升。KiKit 现在快了近 2 倍。

小改进

  • 我们允许为 V 形切割指定更多选项(例如,间隙)
  • 我们允许切线延长鼠标咬伤
  • 我们允许用户运行后处理脚本
  • 引入了对 OSHpark 的支持
  • 我们支持角标签
  • 我们可以在面板框架上制作圆角和倒角。
  • docker 图像现在基于 KiCAD 6。
  • ...以及一些微小的改进。

KiKit V1 的旅程很长,但我们终于成功了。我希望它能很好地为您服务并改善您的工作流程。如果您发现任何错误,请打开一个问题。如果您在使用方面遇到困难或者您有功能建议,您可以在讨论中提出问题。

如果您发现 KiKit 有用且省时,请考虑成为我的 GitHub 赞助商。我要感谢我目前所有赞助商的支持。感谢你们。尤其是@michaelruppe,我最大的赞助商。

使用说明手册

https://github.com/yaqwsx/KiKit/blob/master/doc/examples.md

https://github.com/yaqwsx/KiKit/blob/master/doc/panelizeCli.md

https://github.com/yaqwsx/KiKit/ ... nderstandingTabs.md

安装和使用注意事项

一定要在 KiCad 命令窗中执行所有的命令,而不是在 CMD.EXE 和其它 Python 命令窗输入命令。否则无法导入 KiCad 的 API 库。

1. the older version of this library is currently incompatible with Windows, hence this extra step

pip install https://github.com/SolidCode/SolidPython/archive/refs/heads/master.zip

2. install KiKit itself

pip install kikit

3. Now you can test that it works:

kikit --help

4. You should get something like this:

Usage: kikit [OPTIONS] COMMAND [ARGS]...

Options:
  --version  Show the version and exit.
  --help     Show this message and exit.

Commands:
  drc       Validate design rules of the board
  export    Export KiCAD boards
  fab       Export complete manufacturing data for given fabrication houses
  modify    Modify board items
  panelize  Panelize boards
  present   Prepare board presentation
  separate  Separate a single board out of a multi-board design.
  stencil   Create solder paste stencils

网友:
怎么安装

网友:
装好了,试了一下,一直提示Error in section layout:Cannot read quantity '2',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知道什么原因了,设置参数要写上单位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什么原因了,设置参数要写上单位mm

作者说本来没那么急,但 KiCad 热心用户联系他,希望和 KiCad V6 同时推出,所以他有点着急了,就先推出 V1.0 ,随后再完善。

结果导致那个说明书没仔细的归纳好,我还是联系了作者后才找到了说明书。

作者说一些实用功能没来得及加进去,还有 KiCad 团队也给他提供了帮助,希望能在 V1.1 版本的时候加入 KiCad 的 PCM 插件管理,那时安装就很方便了。

ps: 澄清一下

作者不是对我说的,他只告诉我使用说明书在哪儿,然后我按照索引找到了他的一些 blog 和 wiki 内容,是他和用户交流时透露的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者说本来没那么急,但 KiCad 热心用户联系他,希望和 KiCad V6 同时推出,所以他有点着急了,就先推出  ...

这个插件很不错,目前还没摸索完参数怎么设置,先学习一下

网友B:
V6  补泪滴有能用的插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6  补泪滴有能用的插件吗?

还没完工,请耐心等待。

网友(2022-09-16):
照着用例试了一个板子,确实好用,拼版方便,只是还是很多没有搞懂。

网友C:
环境变量不对, pip 找不到了。 但是其他需要用PYTHONE的功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环境变量不对, pip 找不到了。 但是其他需要用PYTHONE的功能正常。

其实我并不认同 Python 官方推荐的 ENV 方式,它反而造成了许多混乱。

我在 windows 下安装 python 时,选择 “不将 python 加入系统 path”,并且避免默认目录,

免得出现各种奇怪的、无法理解的报错。

==================================

PS 部分:

请兄弟将安装 python 时添加的系统路径删除后试试。

=================================-

因为经常需要不同版本的 python 做测试(家里各种 pi 的默认版本不一样),

我要安装很多个不同版本的 python,然后为它们建立各自的 bat 文件。

这样就避免了很多无意识的错误,例如:

C:\Users\Sam>dir py*
驱动器 C 中的卷没有标签。
卷的序列号是 7426-65DB

C:\Users\Sam 的目录

2020/03/30  10:35                86 py2e.bat
2021/11/09  12:25               115 py310.bat
2022/04/18  11:27               195 py39.bat
2020/02/24  11:36                86 py3e.bat
2020/03/30  10:35                86 python2e.bat
2019/12/19  11:11                84 python37.bat
2020/02/24  11:36                86 python3e.bat

其中的内容例子:

@echo off
set path=C:\Users\Sam\AppData\Local\Programs\Python\Python39;C:\Users\Sam\AppData\Local\Programs\Python\Python39\Scripts;%path%
@echo Python 3.9 Is OK!
python.exe --version
@echo on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并不认同 Python 官方推荐的 ENV 方式,它反而造成了许多混乱。

我在 windows 下安装 python 时, ...

晚点试试, 谢谢老兄。  PYTHON这个环境变量是难搞,  ESP32的环境也是一样的, 关机重启后,都要重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晚点试试, 谢谢老兄。  PYTHON这个环境变量是难搞,  ESP32的环境也是一样的, 关机重启后,都要重新设 ...

刚刚在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发现 pip 也没了,然后到 kicad 论坛上去查了一下。

原来 pip 从 6.0.6 开始就丢失了,官方也验证了此问题,可能在打包时出现了错误。

现在官方还没有正确的解决此问题,临时解决方案是打开 “KiCad 6.0.x Command Prompt”,然后手工安装:

python -m pip install --upgrade pip

可以先这样用着,等待官方后期解决。

PS:

注意,必须要在管理员模式下才能对 pip 升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在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发现 pip 也没了,然后到 kicad 论坛上去查了一下。

原来 pip 从 6.0.6 开始 ...

6.0的快捷键是不是不一样了,很喜欢以前的单快捷键,类似ORCAD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的快捷键是不是不一样了,很喜欢以前的单快捷键,类似ORCAD

我上次画板还是五月份,后面就一直在搞软件,所以记不住那些工具的快捷设置,都是边用边查……

所以麻烦兄弟自己查一下它的帮助说明吧,我经常搞混淆它们之间的快捷键,抱歉哈。

网友C(2022-10-24):
引用 楼主:
刚刚在自己电脑上试了一下,发现 pip 也没了,然后到 kicad 论坛上去查了一下。

原来 pip 从 6.0.6 开始 ...

大神, 请教一下, 我在拼板的时候, 怎么设置拼板的板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 请教一下, 我在拼板的时候, 怎么设置拼板的板边?

这是我之前的工作日志,翻译了 Kikit 的使用说明,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之前的工作日志,翻译了 Kikit 的使用说明,希望对你有用。

非常感谢。 收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之前的工作日志,翻译了 Kikit 的使用说明,希望对你有用。

拼板这个能用了。 但是还是不如手动拼板这么灵活。

另外, PCB上有没有那种数码管字体可以用? 用来放 DC。

广告软件很好放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板这个能用了。 但是还是不如手动拼板这么灵活。

另外, PCB上有没有那种数码管字体可以用? 用来放 ...

我记得 github 上面有,是私人做的共享库,给大家用的,但要自己去搜索一下。

PS :

我是不是误会了?是要丝印的字体吗?你说的不是数码管元器件?

网友:
已经更新到1.1.2,

https://github.com/yaqwsx/KiKit/releases/tag/v1.1.2

最近更新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 github 上面有,是私人做的共享库,给大家用的,但要自己去搜索一下。

PS :

是字体, 就是板子生产日期的那种字体。  一般是板厂加上去的。那个字体和数码管有点像。 KICAD好像不支持使用外部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字体, 就是板子生产日期的那种字体。  一般是板厂加上去的。那个字体和数码管有点像。 KICAD好像不支 ...

KiCad 是将外部字体转换成线条,然后用 2D 线的形式绘制到板子上。

============================================
PS 补充:是转换汉字的笔画,不是轮廓。虽然不太好看,但不影响阅读。
============================================

所以大家想要的字体效果不能直接实现。

但它能贴图,可以将想要的字体先做成图片,用KiCad 工具转成丝印元件,摆放到 PCB 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KiCad 是将外部字体转换成线条,然后用 2D 线的形式绘制到板子上。

所以大家想要的字体效果不能直接实现 ...

这是一个方法, 相关来说, 不灵活。 因为有时需要调整字体大小, 这样又需要重新做库。  一个DC需要放四个图片或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