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block design中validate出现的警告

楼主(2021-12-29):
在vivado Block Design中进行Validate Design后出现下面的警告,但是在aximm中发现Id Width是自动(Auto)的,为什么没有设置成相应的呢?

网友A:
看user signals!另外awuser/aruser一般可以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user signals!另外awuser/aruser一般可以不管

是的,应该看user signals,也都是自动的。另外还想问两个问题:1:当自定义IP中需要引用Xilinx ip时,在 "Synthesis Options" 中是选择"Global" 还是"Out of Context per IP",看到有人说网表文件不能嵌套使用。2:当我对block design进行修改时,design sources中的源文件会丢失,重新添加相对应的IP核也没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看user signals,也都是自动的。另外还想问两个问题:1:当自定义IP中需要引用Xilinx ip时,在  ...

重新validate就行了。默认的就行,不需要特别处理。你就记住一点就行:block design可以一行代码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validate就行了。默认的就行,不需要特别处理。你就记住一点就行:block design可以一行代码不写。 ...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