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0汤圆 寻一款国产键盘芯片 USB和PS/2接口兼容

楼主(2021-12-30):
如题,自己做一个只有几个键的小键盘,是接带PS/2或者USB接口的主板上用,就跟咱们平时用的普通键盘一样,就是少一些键, 其它的要一模一样,
目前在用 XC8083, 内置晶振,不知道我用法有问题还是这个芯片本身就不太稳定,晶振极其不稳定,有时候能正常连接PS/2 ,有时候不能,所以想找一个外置晶振的芯片。
单片机跑PS/2协议就算了,不想折腾这个怕搞不稳定。
需国内公司做的,台湾的不行。需目前能采购到,之前也找到了符合的型号,可惜早已经停产。
功能就像下面这个芯片

网友A:
希格玛微电子   的   LG83053系列的ic测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格玛微电子   的   LG83053系列的ic测试过了吗

没找到过这家,我查了这公司的芯片, LG83053是PS/2的,SG8F6402 这个型号是PS/2和USB兼容的,我要找的就是这样的芯片!
这个芯片应该是一个51单片机,厂家把里面烧录是键盘的程序,是吧?

目测这1000汤圆应该是你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过这家,我查了这公司的芯片, LG83053是PS/2的,SG8F6402 这个型号是PS/2和USB兼容的,我要找的就 ...

SG8F6402  是一个带USB的MCU,需要写代码才能用,ht82k629a可以接外部晶振啊,29 30脚就是外部晶振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SG8F6402  是一个带USB的MCU,需要写代码才能用,ht82k629a可以接外部晶振啊,29 30脚就是外部晶振的接口 ...

确实是,刚才找了一个代理,说里面要烧程序,正跟他们商量他们是否能给烧录好标准的键盘控制程序,如果可以那是我想要的,如果他们不能给烧录那我就用不了。
我以为是厂家默认出货都烧录了键盘控制程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格玛微电子   的   LG83053系列的ic测试过了吗

这芯片你当键盘控制器用过吗?是自己写程序烧进去还是买回来里面既有键盘控制程序?

网友C:
MX83063H单片键盘编码器 这个是带程序的 适用于USB和PS/2接口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芯片你当键盘控制器用过吗?是自己写程序烧进去还是买回来里面既有键盘控制程序? ...

有量,厂家可以提供这类服务。

网友A:
楼主方案最终选择那种

网友D:
看下WCH 沁恒有没有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WCH 沁恒有没有兼容的

沁恒没有这样功能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案最终选择那种

最终用的SG8F6402,找到代理了,给烧录好标准键盘程序,节后给烧程序发货,1000汤圆是你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X83063H单片键盘编码器 这个是带程序的 适用于USB和PS/2接口环境

问厂家了,MX83063H也是单片机,需要烧程序,而且这个是DICE封装的,没有SG8P6402的LQFP48封装用着方便,而且厂家说MX83063H比较缺货,所以最终选用了SG8P6402,还是非常感谢你提供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用的SG8F6402,找到代理了,给烧录好标准键盘程序,节后给烧程序发货,1000汤圆是你的了 ...

论坛上面求助得到帮助解决
和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
喜悦心情    太安逸
远超过汤圆吃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终用的SG8F6402,找到代理了,给烧录好标准键盘程序,节后给烧程序发货,1000汤圆是你的了 ...

搭车问下,最小定量多少能帮烧录程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最小定量多少能帮烧录程序,谢谢!

三五十片就给烧,就是贵点,十多块钱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