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芯片使用CT PT测量变频器输出是否可行?

楼主(2021-12-30):
如题, 常见的电能表芯片, 比如RN8302或者其他的, 使用一般的50HZ 的互感器测量电压电流,
电压电流的精度没有要求, 差1%甚至更多也没关系,
变频器的频率范围最低可能到5hz,高的话可能到100hz, 驱动电动机, 不了解输出波形, 可能是方波驱动
这种参数下, 电能表芯片和互感器的组合可以做到嘛? 或者需要怎样处理才可以?

网友A:
我觉得电流互感器5Hz应该失真了,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电流互感器5Hz应该失真了,测不准。

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 精度没要求, 差点也没关系, 只是感觉可能芯片或者互感器都不工作甚至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 精度没要求, 差点也没关系, 只是感觉可能芯片或者互感器都不工作甚至损坏. ...

罗氏线圈加积分器可以满足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氏线圈加积分器可以满足你要求

本来就是一个测量普通三相电的应用, 变频器输出测量也只是一个可选项,  测量的目的是故障检测,
如果要做到那么高的成本, 就不加这个变频器的测量了.这个很多变频器自己就有了相关的保护功能

楼主:
看来我的这个点子过于冷门, 诸位都没兴趣呀, 没有结果的悬赏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霍尔电流传感器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会到什么程度, 精度没要求, 差点也没关系, 只是感觉可能芯片或者互感器都不工作甚至损坏. ...

我觉得主要取决于前端电压电流是否采集正确,波形不失真的话计量芯片计算是没问题的,他是用瞬时电压电流乘积累加的,精度没问题。

网友:
你这相当于做功率计,已经不是做个电表了。电表芯片有可能低频率处理不了,如果常用的电表芯片都不行,就得用MCU自己来计算。
互感器倒是有可能魔改出来,试着用更大电流的互感器,输入多缠几圈。霍尔做1%精度有点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