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箱电机启动产生电流脉冲如何消除

楼主(2021-12-30):
三相电机启动瞬间产生电流脉冲,控制电机是单片机经过隔离光耦控制中间继电器来控制通断的,通电瞬间单片机的供电电源5V产生一个电流脉冲,直接导致板子上的网口芯片死机,请问如何消除这种电机启动瞬间产生的电流脉冲

网友:
电源输入端加TVS或者换DC-DC隔离电源实试试

网友:
常用的方法有 加大滤波电容 加稳压管 加TVS 加磁珠,具体看你脉冲的峰峰值有多少来决定用什么器件

网友:
买220v的电源滤波器模组成品试试。

网友:
加灭弧器

楼主:
买了灭火器 接上接触器的电源两端  没用
买了磁珠  串接进电源vcc  没用
vcc分别接入stm32  和  网口芯片   stm32一点事没有  主要就是网口芯片容易死掉,是不是网口电路不太行或者网口芯片的抗干扰比较差导致的

请教下大家 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
3.3V 的稳压片电压测量瞬间如下所示

网友(2023-10-11):
引用 楼主:
3.3V 的稳压片电压测量瞬间如下所示

楼主最后解决了嘛?我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电机启停的瞬间,看波形跟你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