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车发电机\发动机工作时,有无方便采集的信号输出?

楼主(2021-12-30):
燃油车发电机或发动机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方便采集的信号输出?
不要ODB , 或通过发动机噪音判断担心误判.
最好是只拉一根线过来.

网友A:
你要采集什么呢?加个振动传感器采集振动再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采集什么呢?加个振动传感器采集振动再分析?

要做一个给大功率车载电器供电用的,电瓶亏电检测器
之前是只检测电瓶的电压做判断依据,后来发现因为电器功率太大,发电机启动后,发电机也参与一起供电,电瓶得有效不到充电.
此时测得的电瓶电压又虚高.导致无法正确判断电瓶是否亏电.使电瓶亏电无法察觉.
现在的问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获知发电机或发动机已经工作.

检测震动的话,机械式估计寿命不长.判断声音的话,车上可能会安装警报器,叫起来很响,怕误判.

网友:
电流互感器 安装在适合的位置

网友B:
曲轴或者凸轮轴传感器,能够知道发动机是否在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轴或者凸轮轴传感器,能够知道发动机是否在运转

谢谢, 刚看了一下这个传感器,不同的车,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接口定义,让客户自己接不现实.

网友:
OBD诊断接口也能知道发动机是否运行

网友:
发电机工作的时候电压会上升到13V以上,不工作时12V左右。发动机工作时,12V线上可以检测到点火脉冲干扰。不需要单独拉线出来。

网友:
我感觉楼上的方法是可行的,采集电平的电压进行判断 加些滤波算法

网友:
在电瓶搭铁线上套传感器,测电流,如果能把传感器直接串线上更好。现在很多车电瓶负极线上有电流传感器,电瓶充满后会把发电机电压降到12V。

网友:
确实,之前sx4 只要发动机启动, 充电电压一直 14v多 ,相当于一直给电瓶充电
后来另一辆车  通过obd读出来 电瓶电压 不一直是 14v 有可能是12.多v
一开始还以为obd测量不准呢, 后来查了查  发电机可以变电压输出的

网友:
现在的新车,国五以后,基本都是智能发电机,按需发电,测电瓶电压是不能判断发动机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