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3231方案蓝牙鼠标用不定期掉线

楼主(2021-12-31):
电量充足。有时候几十分钟就掉线。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干扰,或者换台电脑/蓝牙适配器试试

网友:
信号,把接收器移至靠近鼠标没什么东西挡住试试,BK3231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换几台电脑都有掉线的情况。掉线现像是鼠标关机,也不知道是掉线导致的关机还是关机导致的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