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新建符号,引脚长度设置多少?

楼主(2021-12-31):
长了整个符号都太大,短了线连不上,多少合适呢

网友:
先随便打开一个 Demo 项目,找自己感觉操作最方便、看起来最顺眼的元件编辑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自带的库看了,有0.762、1.27、2.032、2.794各种引脚长度,连线都可以,自己添加个引脚就是连不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库看了,有0.762、1.27、2.032、2.794各种引脚长度,连线都可以,自己添加个引脚就是连不上线。

画图的网格必须是引脚长度的整倍数,否则就连不上。

自己画元件时,引脚必须参考现有的元件引脚长度。

PS:

这叫做电气网格,引脚的长度和起点、终点坐标必须要落在此网格的交叉点上。

楼主:
试了几个不同引脚长度元件,好像和引脚长度没关系,元件摆放时的网格决定了是否能连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几个不同引脚长度元件,好像和引脚长度没关系,元件摆放时的网格决定了是否能连上线 ...

肯定有关系啊,你新建的元件引脚长度和标准库元件不同的话,难道想自己重建整个库?

或者每连一次线,就重新设置一下网格?

网友:
我一般选择如果引脚编号2位数以内,统一选100mil;编号3位数,统一选150mil;其他的字母带数字的,一般看最长的占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