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地插选用哪种比较好,请各位帮忙推荐

楼主(2021-12-31):
室内使用。
防水,盖起不用时不要突出地板。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帮忙推荐。

网友A:
https://item.jd.com/100004397347.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599-1-1.html
防水性能就不知道了,也没指望防水。

网友:
这玩意不好用吧,不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jd.com/100004397347.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6599-1-1.html
防水性能就不知 ...

目前好像能够做成和地板平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