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单mos软启动电路,一个单mos串口缓冲电路

楼主(2021-12-31):
1. 单片机TXD 如果接入到外部TX RX 接错,导致 TX 接TX ,会超过电流损坏单片机TXD管脚。用1个用mos管来驱动就行。

2. 下级系统电源如果包含大量电容可能导致系统电流过大,可以使用软启动实现上电逻辑,上电延时使用电容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这个电路电平是反的, 输入为H, 输出为L ,  CPU 咋处理

不好意思, sbus就是反的,换一个mos就行

网友A:
老哥,你这个电路电平是反的, 输入为H, 输出为L ,  CPU 咋处理

网友:
7002是Nmos,电平是反的吧
用Pmos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2 软启动已经再用了,使用环境DC24V,下级有大电容  消除适配器插接的火花

网友B:
串个240R电阻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240R电阻不行吗?

是的串电阻是最基本的办法,用了mos管也要串的,这样mos管永远不会坏,但是会降低驱动能力。

网友(2023-03-03):
R80 上拉100欧  你这个串口通讯工作了数字地噪声应该不小,谨慎!

网友:
MOS管导通时外部搭电到了VCC,一样烧MOS管。不如串电阻

网友:
关注缓启动电路,谢谢!

网友C:
第一个电路,串口空闲的时候一直是高电平,那么MOS一直是打开的,也就是说100R的电阻一直承受3.3V电压,
功率p = U2R=0.1W,功耗大就不说了,还超过了这个电阻额定功率,会导致电阻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电路,串口空闲的时候一直是高电平,那么MOS一直是打开的,也就是说100R的电阻一直承受3.3V电压,
功 ...

我也发现了,合适的电阻值应该是3.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