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三相相序检测与缺相检测芯片

楼主(2022-01-01):
请推荐一款三相相序检测与缺相检测芯片。
针对的电源是115V/400Hz 三相电源的信号监测(需要给出正转、反转和缺相信号),目前市面上常见的都是220V/50Hz或者380V/50Hz的。
想问问有没有推荐的电路或者芯片选型(当然电源肯定要用变压器或光耦隔离成ttl信号之后再检测)。
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之前用单片机做过,这个直接输入捕获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