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me有些tab打开之后CPU使用率暴涨,怎么办:(

楼主(2022-01-02):
这些tab里面也没有视频,
为啥CPU使用率会暴涨呢,
如何快速找出是哪些tab出问题呢?盯着chrome任务管理器看么?有更好把CPU异常tab列表显示出来的办法么
是不是只能自己编译chrome了呢

在不关闭tab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某些tab的CPU占用率呢?

网友A:
你打开的网页有挖矿木马。所以管好你自己的手,不要乱点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的网页有挖矿木马。所以管好你自己的手,不要乱点网页。

不是挖矿木马,带挖矿木马的,电脑会卡死,实际电脑并没有卡死

网友B:
好奇是什么样的网站 发出来让大家见识 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挖矿木马,带挖矿木马的,电脑会卡死,实际电脑并没有卡死

那你就彻底禁掉flas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是什么样的网站 发出来让大家见识 下。

不是一个tab导致的,是很多个tab打开后不关闭,cpu就暴涨了

网友:
有的是网页做的有问题,我不了解网络网页方面的东西,但从我遇到过的那个的表现来看,就是某些情况下,网页上部分内容没有加载出来(不管是什么原因),然后另一部分就处于等待这部分加载的状态,但这个地方似乎程序有什么问题,就有点像是while(1)了似的,就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