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远程如何访问群晖

楼主(2022-01-02):
各位大老,不同城市办公,深圳放置一台群晖,其它城市的同事将图纸上传或下载到这台群晖上。
有什么方案或建议。

电信光猫,PT925G,已开通公网(不固定IP),路由器华硕RT-AX56U V2。

采用电信光猫的超级密码将WAN配置的1_TR069_VOICE_R_改为3_INTERNET_R_VID_41想要得到IPV6,保存后仍显示是1_TR069_VOICE_R,然后变无法上网,原因不明。

网友:
公网IP拨号应该就可以了 有公网ip申请购买一个域名 然后动态域名解析(ddns)利用域名登录群晖就行了

网友:
群晖自带ddns服务,所以只需打电话要个公网IP就行

网友:
群晖自带服务的,公网ip都不要。
你买的群晖的东西,注册个群晖账户,用群晖账户登录,多个电脑上装上群晖的同步软件,用账户登录,就自动和群晖nas同步了。

或者你打群晖的售后电话,他们会教你的,话说你是白群晖吧?

楼主:
已经搞好了。
联系了电信,他们后台改成桥接模式,然后自行在路由器上用PPOE,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公网上网。
是白群晖,用群晖自带的DDNS,然后再路由器上做端口转发。
问题:用手机热点给电脑做为外网,上传资料到群晖,速度极慢,180KB/s。
请教各位大拿,本身就是这么慢还是设置有问题或是好的方法可以提高上传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
联系了电信,他们后台改成桥接模式,然后自行在路由器上用PPOE,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公网 ...

上行速度本来就慢,专线就上下对称了
一般100M家用宽带上行25M,差不多2.5MB/S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好了。
联系了电信,他们后台改成桥接模式,然后自行在路由器上用PPOE,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公网 ...

白群晖不用公网ip和端口转发可以吧,群晖不是有域名解析么和代理服务么。

楼主:
昨天回到家里100M光猫上传到公司群晖,速度可以到2~3M/s。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
公网IP要猫改桥接、路由拨号
在路由或群晖跑DDNS,做好端口映射

网友:
Zerotier one 走起

网友:
Zerotier one速度不稳定

网友:
白群自带穿透,这么麻烦干嘛?
两边电脑都装Synology Drive Client,群辉上面装好对应server,用quickconnect登录,两台电脑的文件就会保持一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