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买的小太阳能板为什么晒几天表面就全发白了?

楼主(2022-01-02):
左边是原来好的样子,右边是放在室外1个星期后就变成这样子,手上几块都是这种情况……

买的屏叫滴胶屏,然道太阳能板还有区别?

网友:
感觉被涂了防晒霜。

网友:
表面的膜不能撕?

楼主:
膜撕了,
太阳能板 一般要买什么牌子的?有分室内室外用?
一般太阳能放在室外能用多久?

网友A:
我们公司楼顶成排的几百平方也没这样呀?

网友:
滴胶的就是这个德性,你要买玻璃面板的板子

网友:
胶膜就这样,晒下就磨沙面了。这就是为什么正规的发电都是玻璃。就算再次一点的也是滴胶后上面还有一层硬胶

楼主:
楼上几位说一下明白了,
但是淘宝上小功率的太阳能板基本都是滴胶的, 滴胶不能用在室外太阳下直晒用是吧?
有没有推荐一个 9V1W的 能在太阳下直晒的太阳能板?

网友B:
我在某宝买了不少,没有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某宝买了不少,没有这样

我是直接放在室外太阳直晒,任风吹雨打,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就变成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放在室外太阳直晒,任风吹雨打,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就变成这样……。 ...

对啊,不过我买的是太阳能灯,灯丢家里,太能能板放户外,风吹雨打,才几十块钱,买了4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放在室外太阳直晒,任风吹雨打,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就变成这样……。 ...

你那地方空气太糟糕了。。西部地区?三天两头沙暴?。。

网友:
引用 楼主:
膜撕了,
太阳能板 一般要买什么牌子的?有分室内室外用?
一般太阳能放在室外能用多久? ...

太阳能电池板,肯定是在太阳下工作的啊。

太阳下肯定就是露天,日晒雨淋的了。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南方能用太阳能板的原因

网友D:
最垃圾的就是滴胶的,滴胶的寿命最短,PET的会好很多,玻璃面板最耐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为什么南方能用太阳能板的原因

这话说的,太阳能丰富的地方还不大多都是在西部,北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几位说一下明白了,
但是淘宝上小功率的太阳能板基本都是滴胶的, 滴胶不能用在室外太阳下直晒用是吧? ...

有玻璃的, 全新7.5元一张,我找找链接,我买过十张。钢化玻璃的,只是没有四周的铝框而已。

淘宝搜店铺:进口杂物爱好者

网友F:
隔壁论坛在卖10W的,钢化玻璃带铝框,28元每张包邮,2张起卖,我买的2张也收到了,是瑕疵品,多晶看上去有斑块,估计是厂家外观不好剔除的,发电打表,这个10W是 18V的,。

正好买淘宝15元包邮一个的太阳能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放在室外太阳直晒,任风吹雨打,坚持不了一个星期就变成这样……。 ...

你是不是住在赤道,太阳特别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楼顶成排的几百平方也没这样呀?

装这么多板,多久才能收回成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隔壁论坛在卖10W的,钢化玻璃带铝框,28元每张包邮,2张起卖,我买的2张也收到了,是瑕疵品,多晶看上去有 ...

10W18V,功率有点小,拿来给LED灯供电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最垃圾的就是滴胶的,滴胶的寿命最短,PET的会好很多,玻璃面板最耐用

单车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不是都滴胶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话说的,太阳能丰富的地方还不大多都是在西部,北方

南方的太阳能更丰富?但是西部荒漠和空地多?

楼主:
放在山上水塔检测水位用,6月份太阳直射时水塔铁桶表面铁皮温度都有6-70℃
滴胶型的估计不耐高温,暴晒不了几天表面就花了,换了2块用不了多久,都变成这样
看来要换成玻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方的太阳能更丰富?但是西部荒漠和空地多?

是西部的晴天多,干旱少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方的太阳能更丰富?但是西部荒漠和空地多?

有一个东西叫太阳年辐度度数据,沿海湿度高反倒不行,高原大气阻挡少,沙漠湿度低,辐照度明显高于沿海。前面这句话以及图片均引自电源大神PowerAnt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车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不是都滴胶的

单车的都是PET层压板,寿命还可以。用两三年没问题。滴胶板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南方的太阳能更丰富?但是西部荒漠和空地多?

还有一个就是年日照时长,和26楼的地域分布大致一样,我西北老家在3000小时以上,作为对比,广东大概1700-190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车的太阳能电池板是不是都滴胶的

单车的是PET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个就是年日照时长,和26楼的地域分布大致一样,我西北老家在3000小时以上,作为对比,广东大概170 ...

北方气候干燥,虽然晴天无云的时候日照强度不如南方,但是阴天比南方少很多,可以这么理解么

网友:
滴胶摸上去是不是有轻微的粘性呢

网友:
是不是周围胶水有挥发,就像502一样。用酒精擦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在山上水塔检测水位用,6月份太阳直射时水塔铁桶表面铁皮温度都有6-70℃
滴胶型的估计不耐高温,暴晒不了 ...

试过PET的电池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