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份10瓦LED侧发光面板照明灯的光源光谱测试报告

楼主(2022-01-02):
光源为某广东省LED地方标准制定牵头企业所生产。报告出自积分球光谱仪。报告可见蓝光的光谱功率是其它光谱的2.5倍。
个人认为:LED是照明史上伟大的发明,但不妨碍它成为目前最垃圾的照明光源。
目前公司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全部是用集成吊顶平板LED灯,亮度很亮但是眼睛很难受、干涩,而周围的人根本不讲究,周围人除了自己 也没人重视光源带来的影响。而LED是大势所趋,无法改变大环境。

网友A:
这是最普通的LED光源,Ra大于80,不算最垃圾了。
看光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蓝光的芯片点黄色荧光粉,蓝光的能量不是最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普通的LED光源,Ra大于80,不算最垃圾了。
看光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蓝光的芯片点黄色荧光粉,蓝光的 ...

可以推荐个led吸顶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普通的LED光源,Ra大于80,不算最垃圾了。
看光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蓝光的芯片点黄色荧光粉,蓝光的 ...

大佬可否搞个长寿命 高显色 led光源开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普通的LED光源,Ra大于80,不算最垃圾了。
看光谱是这样的,本来就是蓝光的芯片点黄色荧光粉,蓝光的 ...

低于80可以直接扔垃圾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否搞个长寿命 高显色 led光源开源项目…

这个不成问题。
我提供一些款式请大家选,选中的1-2款可以用我们订做光源,Ra可以订做到95以上。
如果需求的网友比较多,可以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成问题。
我提供一些款式请大家选,选中的1-2款可以用我们订做光源,Ra可以订做到95以上。
如果需 ...

好消息,帮顶!

网友:
报名,正在规划装修

网友:
螺纹的可以做做,很多人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成问题。
我提供一些款式请大家选,选中的1-2款可以用我们订做光源,Ra可以订做到95以上。
如果需 ...

如果开工算我一份, 我把全家的灯都换了.

网友:
顶一下,家里的灯晃的眼疼。还都是宜家买的呢。路边店里买的那些根本不能用,太刺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开工算我一份, 我把全家的灯都换了.

村长应该领导全村的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村长应该领导全村的都换了。

如果我是<真.村长>的话, 那应该领导全村的把能换的都换了,包括人.

网友:
支持,家里装修用的灯你靠你了

网友:
支持,建议设计的款式中包含直流12或24V供电的

网友:
可以做成这种结构,直接换灯芯不用考虑外壳问题。最大问题还是灯珠渠道价格问题,还有驱动器是不是也要自己做,铝基板子价格批量价格能不能下来。还有就是市场上有没有同类性能的产品价格有没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成问题。
我提供一些款式请大家选,选中的1-2款可以用我们订做光源,Ra可以订做到95以上。
如果需 ...

支持   强烈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成问题。
我提供一些款式请大家选,选中的1-2款可以用我们订做光源,Ra可以订做到95以上。
如果需 ...

报名   把家里的都换了

网友:
严重支持

报名报名

网友D:
分享一个不严谨的测试,之前有机会拿到了一台手持式的光源光谱仪,测试了办公室里的照明,也是楼主那种光谱分布,蓝光占比高的,然后有个同事刚配个七八千块的眼镜,有高级防蓝光功能,我们就拿来挡在光谱仪测试下,结果蓝光占比没什么变化,光谱没毛区别~~~,所以结论是防蓝光还是得从光源解决。。。

网友:
支持,家里的装修不适合装坛主推荐的光管。

网友:
支持 rainbow  整一批
先把客厅led换了,然后再换台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个不严谨的测试,之前有机会拿到了一台手持式的光源光谱仪,测试了办公室里的照明,也是楼主那种光谱 ...

这“七八千块的眼镜”是智商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个不严谨的测试,之前有机会拿到了一台手持式的光源光谱仪,测试了办公室里的照明,也是楼主那种光谱 ...

怎么可能,你同事交智商税了。

网友E:
要想光谱好显色好,灯珠肯定贵,再配品质比较高的电源,再如果批量小,定做出来价格得比淘宝货高10倍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想光谱好显色好,灯珠肯定贵,再配品质比较高的电源,再如果批量小,定做出来价格得比淘宝货高10倍左右吧 ...

灯珠价格还有渠道才是最大困难,驱动板很多现成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