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关注过水幕原理吗

楼主(2022-01-02):
价格上万的进口机   光看界面就不得不服,频谱、场强计量。。。该有的都有了

记得有人提到过  频扫是有个啥算法的,波形干涉?  忘了

I/Q是怎么参与到水幕结构的? 知道的TX 给说说

网友A:
是表演那种水幕?你把它当作显示器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表演那种水幕?你把它当作显示器就简单多了。

补图了

现在我不明白的是   水幕代码和I/Q的关系

这个也类似   绝对是靓点

网友B:
这个叫瀑布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瀑布图吧

一个意思

现在IC性能越来越可观   通信机流行数字处理,
瀑布图人见人爱啊

网友C:
只是将FFT结果用二维图像呈现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将FFT结果用二维图像呈现出来而已。

请教大师

FFT是针对哪个做的运算?
瀑布图应该是扫频结果的视觉化处理吧?
I/Q不知在哪个环节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师

FFT是针对哪个做的运算?

对ADC采集的中频信号啊,I/Q是相位,瀑布图可以用不同颜色表示。

网友D:
瀑布图对无线电通讯作用比较大,能迅速发现频点偏移和调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ADC采集的中频信号啊,I/Q是相位,瀑布图可以用不同颜色表示。

I/Q就是这个中频信号吧?   IQ应该是同一个信号,之前被资料搞晕乎了

感觉把它比作旋转编码器 就容易理解一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瀑布图对无线电通讯作用比较大,能迅速发现频点偏移和调制的情况。

太直观了,
黑电台 想都不要想,无所遁形

当然 也有非常牛逼的信号   频谱象画几何图一样,在天空中就这么招摇
估计被破解的概率是亿分之一    谁想猜就请慢慢猜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I/Q就是这个中频信号吧?   IQ应该是同一个信号,之前被资料搞晕乎了

感觉把它比作旋转 ...

是的,I对应0度,Q对应90度,是同一个信号的正交分量。

网友E:
iCOM,曾经的yyds,当年心情和环境允许玩的时候钱包不允许,现在钱包允许了却没心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iCOM,曾经的yyds,当年心情和环境允许玩的时候钱包不允许,现在钱包允许了却没心情了 ...

曾经和YYDS有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和YYDS有冲突……

之前在33层塔楼顶上搞了个倒v,和几根GP天线,用个国产SSB玩的挺开心
后来换了房,现在再想玩就要弄个带院子的大house了,说实话还是钱包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I对应0度,Q对应90度,是同一个信号的正交分量。

真是万变不离数学啊

请教实时频扫一个段  是如何估算频率范围和MCU处理能力的(图形显示比较消耗)?
孔雀石好象是几十K吧  不知有没记错,MCU主频是470MHz
如果图形精度再粗糙些在可辩识接受的情况下  MCU用F0/F1 有可能吗?

屏幕如果再小些  应该能降低处理负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万变不离数学啊

数学是一切的终点

网友F:
fft本来就是复数输入,直接输入IQ数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ft本来就是复数输入,直接输入IQ数据就好了

麻烦您给贴些代码  好方便理解

电路上I/Q从哪里开始分离输出

最好还是有图片

网友:
这不跟音频的fft 一样吗,时域信号转换成频域信号。不同的音频信号对应不同的方格跳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麻烦您给贴些代码  好方便理解

电路上I/Q从哪里开始分离输出

怕是从来没写过fft吧,你随便找个现成的fft程序看看怎么调用?I=real,Q=imag

网友G:
什么鬼水幕原理,  这叫瀑布图。   将瞬间强度值一路按时间拉扯下去显示。  示波器见过没? 或者EXCEL见过没?示波器就是4个通道强度值按时间排列下去,  EXCEL拉上N列数值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怕是从来没写过fft吧,你随便找个现成的fft程序看看怎么调用?I=real,Q=imag ...

没有  您就贴些fft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鬼水幕原理,  这叫瀑布图。   将瞬间强度值一路按时间拉扯下去显示。  示波器见过没? 或者EXCEL见过 ...

叫法不一样  一个意思
大师觉得简单 小白理解可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