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基站彻底关闭后,哪些手机可以替代超长待机的功能机呢?

楼主(2022-01-02):
功能机虽然只能发短信、打电话,但是超长待机,皮实耐操也是个优点啊,
直接让这些手机都不能用了,也是有些可惜啊

4g或者5g,有哪些机器的待机时间可以和2g功能机相媲美呢?

网友A:
使用CAT1不晓得可不可以,移动CAT1模块可以语音、流量,有SPI屏接口,支持OpenCPU,做出来一个手机完全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CAT1不晓得可不可以,移动CAT1模块可以语音、流量,有SPI屏接口,支持OpenCPU,做出来一个手机完全可以 ...

曾经的诺基亚貌似就出了有4g cat1的新式功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的诺基亚貌似就出了有4g cat1的新式功能机。。

客服说待机只有2天

网友:
很多手机有超级省电模式。开启可以用几天的,当然我没具体实测试过。

网友:
三星的紧急模式,可以待机很多天。

网友:
红米note8a 给老妈买的。待机很满意!平常接个电话看个时间一周没问题。要是进入节能模式时间更长!

网友:
关掉频繁启动的后台,比如微信,无良app,然后然后屏幕刷新率降下来,应都可以增多待机时间的。
再配上快充,续航应该不会成为多大困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