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24脚的TYPE-C插座,向下兼容USB1.1/2.0来用,这样接是否可行?

楼主(2022-01-03):
这个是可用于USB3.0标准的TYPE-C座。但是数据我只想接D+和D-,用于串口通信,不知道图中这样接可行吗?

网友:
随便。typec本来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A:
R4R5没用。不用接

网友:
可以 ,信号只要d+ d-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4R5没用。不用接

win系统可以不用,如果是苹果的MAC系统需要接R4 R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系统可以不用,如果是苹果的MAC系统需要接R4 R5

只影响供电识别吧,不影响usb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影响供电识别吧,不影响usb通信?

2.0不影响,如果打算用3.0的就有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影响供电识别吧,不影响usb通信?

要看主机的机制,有一些主机是会先检测CC信号来判断有没有设备插入,为了增加兼容性,CC电阻最好都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主机的机制,有一些主机是会先检测CC信号来判断有没有设备插入,为了增加兼容性,CC电阻最好都加上。 ...

是呀,就怕不知道接到什么设备上充电或传输数据。就怕以后接到苹果的MAC上面出问题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特例就是树莓派的type-c,R4 R5中直接一个才能被识别,都接就不正常

网友E:
别用24pin的,焊接焊到你哭。用个16pin的就可以了,单排贴片的,就是插针一般是1.2的长度,1.2的板子勉强焊接。

图的话,照我下画接就行了,保证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一个特例就是树莓派的type-c,R4 R5中直接一个才能被识别,都接就不正常 ...

这种不符合规范的直接无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用24pin的,焊接焊到你哭。用个16pin的就可以了,单排贴片的,就是插针一般是1.2的长度,1.2的板子勉强焊 ...

是的,如果用不到USB 3.0的几个高速脚,用16P的型号更好。

网友(2022-08-29):
谢谢分享,我试试看

网友(2022-10-16):
请教有人知道,高速脚只有TX1 RX1,没有Tx2 RX2的情况下,怎么接type-c 24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