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DO输入端并大电容是为了什么?

楼主(2022-01-03):
在LDO输出端并大电容是为了瞬间输出大电流,而在LDO输入端并大电容是为了什么,使LDO的输出电流达到额定值吗?

网友:
我觉得是为了好看

网友A:
LDO输出端并大电容?
多大容量
LDO使用如不按照技术手册进行
会给你意外惊喜

网友:
吸收输入的尖峰,降低损坏率

网友:
这个电容不需要太大,几uf以上就行,但没有真不行,离LDO芯片引脚越近越好

网友:
由于输入端的线有电感,为了电压稳定要加一点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输出端并大电容?
多大容量
LDO使用如不按照技术手册进行

楼主说的是输入

网友:
一般线性电源,每安要至少10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输出端并大电容?
多大容量
LDO使用如不按照技术手册进行

你好  请问输出如果并的电容太大会怎样啊   输出电压被拉低吗?   主要我的输出偶尔会有脉冲大电流   好像非并不可啊   不并的话LDO输出的恒流最大值都达不到

网友:
输出电容不宜过大,存在震荡风险,输入电容还是需要的,确实按照1000UF/1A配置问题不大。

网友B:
DC/DC的输入电容很重要,能显著降低纹波。因此LDO也有样学样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输出如果并的电容太大会怎样啊   输出电压被拉低吗?   主要我的输出偶尔会有脉冲大电流   好 ...

有软启动的就无所谓,没有的就会损坏,开机瞬间相当于输出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DC的输入电容很重要,能显著降低纹波。因此LDO也有样学样呗。

1117不加输入电容试,你看负载能不能稳定工作?

网友:
输入电容是必须的

网友:
LDO 有个 Ripple Rejection(纹波抑制)。1117在120hz状态下是60dB。

网友:
LDO并非是理想的,输入电压波动是能影响输出电压的,LDO有个重要的指标PSRR ,电源抑制比,各家芯片不同用途的芯片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