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光轴和丝杆上应该用什么润滑油?

楼主(2022-01-03):
我之前是买的润滑黄油。发现粘度太高了。导致光轴移动不顺畅。  所以想问问论坛里的机电大神。平时应该用什么油进行保养?

就是上图的光轴和左侧丝杆位置

网友:
缝纫机油试试

网友:
不易挥发 粘度低的

网友:
医用凡士林,用手薄薄的抹一层就好。

网友:
wd40 油膜很薄,经常用?

网友A:
家庭适用方法:
这个几乎没什么负载,WD40就可以了,洗掉现在的润滑脂也是用WD40,一瓶解决。(WD40其实对直线轴承两侧的橡胶油封有害,但WD40容易搞到,日常用处多,不会吃灰)
一定要加润滑的话,网上小瓶的折页门锁缝纫机油(黄白皆可)就可以了。汽车的机油有剩下的也可以用。
Z轴的丝杠可以买小盒的打印机润滑脂。全行程跑2次,擦掉多余的脂。
其实,不上油也可以的,因为光轴表面是镀铬的,撒水也不会生锈(能锈的话说明它有问题,需要换),Z轴丝杠一般是不锈钢,螺母一般都是黄铜,关键位置都不会生锈。
直线轴承的外圈材料能生锈,但它自带的那些油封在里面再也不管也几乎不会有事。

非家庭适用方法:
用碳氢清洗剂彻底洗掉现有错误的润滑脂。(做好防火防静电及通风)
直线轴承内每列滚珠各加2滴32号润滑油,机床导轨油,光轴不上油,全行程动几次自动涂匀即可。
(这个油会永久地散发工厂的味道,长时间不用会凝固成油渍,长期不经过的导轨区域也会,如果不能接受,那还是用缝纫机油,如果有剩余的汽车机油也可以)
Z轴加2号白色特种润滑脂,昆仑长城的都可以,全行程跑2次,擦掉多余的脂。

另外无论如何都不能用甲基硅油和食用油。

编辑:
+3D打印机几乎没有负载且动力有限,油和脂都不宜加多,有表面有就行,没有也能用。润滑油脂不需要搞很厚才能发挥作用。吃完鸡腿手上沾的油的程度即可。
+在家庭方法中,若将WD40用于润滑,可以取一些WD40加热至70度以上,100度以下几分钟,剩余的部分不会很容易变干,味道以及对橡胶和塑料的影响也会减少。
+真需要有油的地方,是直线轴承里滚珠和滚珠之间,而不是滚珠与光轴之间。因为前者是2倍速滑动,后者是滚动。
+Z轴丝杠虽然是滑动,但它运动有限,且丝杠磨损远低于螺母的磨损,螺母又因为是Z轴所以就算磨损也没有什么影响,它甚至不需要消回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庭适用方法:
这个几乎没什么负载,WD40就可以了,洗掉现在的润滑脂也是用WD40,一瓶解决。(WD40其实对 ...

好详细。。。多谢大神。。

网友:
我一直用汽车保养剩下的机油,五六年了

网友:
座等 WD40 日久不会因吃灰而卡住...

网友:
wd40牌也有喷射的锂润滑剂,和普通wd40一样可以喷,家庭五金什么都很好用,家居常备。

网友:
可以使用汽车机油。

每次汽车保养,机油都会多出一点的,拿回家,很好用。

网友:
套筒好像有带石墨润滑的产品       好像是米思米

网友:
竟然没人推荐最简单常见的黄油,最适合丝杠了。楼上的WD40、缝纫机油之类的用在这上面很快就会干的。

网友:
石墨,铅笔芯刮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