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貌似封了?想下一个Itellyou的*作系统,如何处理?

楼主(2022-01-03):
如题。。。。

网友A:
如果有路由器权限,开端口会更快。

网友:
Qbittorrent 一直用这个

网友:
迅雷不会封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路由器权限,开端口会更快。

这个下片神器还管使吗?

网友:
不太可能,前几天我刚用迅雷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下片神器还管使吗?

对迅雷没好感,百度不能离线ed2k之后,就用的这个。

里面有简单的配置说明,自己弄的,应该还行。

网友:
好多资源都是可以在官网直接下载的,而且速度很快
比如 win10 office2019等

网友:
我记得百度网盘离线下载是可以的

网友:
电驴资源是不好下,有些应用挂着很久都没连接,有些就能下

网友:
我以前都是用百度盘离线下到自己百度盘的,1秒就完成(估计很多人这样用),然后再慢慢下下到本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