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料费好贵

楼主(2022-01-03):
做个样板,元件种类也没多少,贴5个板子,换料费随便就三四百!

有个换料费是15,有的换料费直接30,有那么十来个扩展库,换料费就好几大百了!

网友:
正常。。你以为焊接哪块最费时间,还不是开料(找料)。。批量可以摊薄成本,几个是真心无解。你换个外面的厂子,开工费没有低于1000的。

网友:
样板元器件不多的就自己焊接一下

网友:
尽量使用基本库,或者样板回来自己焊几个芯片。

网友:
就5颗料,还要上飞达,不如手工摆的效率高

网友A:
什么料要30?
换料是人工的工作,完全不可能有自动化,价格可能高,建议用元器件整盘购买,这样换料费极低。 昨天我统计了一下,嘉立创SMT 都大几百人了。
SMT 是个非常耗人力的项目。 而且接插件焊接大部分都是大亏本。

网友B:
尽量用基础库,好焊接的一般自己焊划算一些。工厂开机费500起步,你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用基础库,好焊接的一般自己焊划算一些。工厂开机费500起步,你算算? ...

嗯,这样比较,还是lc要便宜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料要30?
换料是人工的工作,完全不可能有自动化,价格可能高,建议用元器件整盘购买,这样换料费极低 ...

貌似管状料收费是30?之前贴C22074、C132308这些都是收的30换料费

网友:
LZ 想想嘉立创的定位作用

网友:
对我来说,嘉立创SMT的最大作用,是基本贴片阻容器件我不用自己焊了。2个或者5个样板,我就在嘉立创把阻容贴好,其他的IC回来自己焊。
效率提高了很多,我也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网友C:
5个板子  SMT你花400元也算是豪了,研发费用不是自己出吧?
再加点  可以换半饼好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个板子  SMT你花400元也算是豪了,研发费用不是自己出吧?
再加点  可以换半饼好茶了

若是几个板子浪费工程师半天的时间,成本也不低。只是没人去算这个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若是几个板子浪费工程师半天的时间,成本也不低。只是没人去算这个账。 ...

是的。稍微复杂一点的板子,自己手焊很可能焊一块要大半天。5块可能要2个整天。
所以几百块钱还算好了。

网友:
我每次都500多,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F:
我这一条线  0201 的   打样起步价格2500   不接受议价   既然是样板    能自己手工解决就手工 不能 要上机器 就只能接受,现在人工成本是大头   而且电子飞达 从 找到要换的料 到 拆掉原来的 换上新的 一个料  最快都要前后10分钟

网友:
我基本只用基础库, 基础库没有的器件自己补焊.
如果某个器件要一次用十个二十个了, 才会考虑用扩展库.

网友:
换料确实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一条线  0201 的   打样起步价格2500   不接受议价   既然是样板    能自己手工解决就手工 不能 要上机 ...

0201的线过于先进,很多小厂0603起步的,早就没有起步价了。

网友G:
我去加加工厂贴片一次300元,,  贴200片也是收300元; 坐标佛山, 就是工厂有点掉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的。稍微复杂一点的板子,自己手焊很可能焊一块要大半天。5块可能要2个整天。
所以几百块钱还算好了。 ...

都要自己动手焊接的?   那好吧  认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都要自己动手焊接的?   那好吧  认输

做样板,不是研发的人手焊吗?
不是你自己焊就是你手下的人焊啊,也没什么区别。手焊的人工费并不是不花钱的~
就算你有自己的生产线,研发样板基本上还是手焊,不太可能上线。因为上线的板子还得要你手焊一个样板 但你就是要焊这个样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去加加工厂贴片一次300元,,  贴200片也是收300元; 坐标佛山, 就是工厂有点掉破 ...

价格很给力啊 ,能否共享厂家的联系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做样板,不是研发的人手焊吗?
不是你自己焊就是你手下的人焊啊,也没什么区别。手焊的人工费并不是不花 ...

据我了解   他们好像真的很少自己焊芯片,尤其QFN封装,搞不定?偶尔补补0805电阻、1206电容   调试调试还差不多,
具体的你说样板焊接   交给专业人士~车间熟练工    补一下   1小时要不了(特别大的板子除外)   上机就更不可能了
5个板子要2天就夸张了,老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据我了解   他们好像真的很少自己焊芯片,尤其QFN封装,搞不定?偶尔补补0805电阻、1206电容   调试调试 ...

在以前没有嘉立创这种服务的年代,需要手焊全部元件,一个板子焊大半天太正常了啊。
当然同时焊5个的时间并不是一个的时间乘5,一般是乘2-3就够了。所以我说焊5个得两天。
当然我通常只会让先焊一个来测试。同时焊5个一般是焊完一个可以用了以后。

现在我做样板都是让嘉立创焊阻容了,然后自己人只要补焊剩下的元件就行,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以前没有嘉立创这种服务的年代,需要手焊全部元件,一个板子焊大半天太正常了啊。
当然同时焊5个的时间 ...

那是怀旧的时代了,你们做通讯模块的,上个贴片线,没多大投资吧,也就老板少买2辆xc60?

网友H:
基础库越来越少,本来有的,还他妈缺件,4.7K电阻都没了,只能用扩展库,没听过的品牌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基础库越来越少,本来有的,还他妈缺件,4.7K电阻都没了,只能用扩展库,没听过的品牌 ...

不知道什么地方与你不一样?

基础库4.7K好几个呀
不知道我是否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础库越来越少,本来有的,还他妈缺件,4.7K电阻都没了,只能用扩展库,没听过的品牌 ...

这么说吧,现在嘉立创的SMT库存 基本上 大于 等于商城的库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什么地方与你不一样?

基础库4.7K好几个呀

0603 0805的得有吧不能说1206 0402有了就算有了。1206占地太大 0402手焊不便。用的最多的就是0603,尺寸合适,手焊也不难。

网友A:
引用 网友I:
0603 0805的得有吧不能说1206 0402有了就算有了。1206占地太大 0402手焊不便。用的最多的就是0603,尺寸 ...

我们的物料是按大数据来做基础库的,也奇怪,为什么这种料没有变成热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物料是按大数据来做基础库的,也奇怪,为什么这种料没有变成热门

1206超过0603确实有点奇怪

网友H:
4.7K 0603 没有了,也是热门物料啊,还有51K,0603,0欧0603,还有几个电容,基础库库存也没了,我这两天返单做板的时候发现的,你们是不是不和厚生合作了啊,用完要换品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4.7K 0603 没有了,也是热门物料啊,还有51K,0603,0欧0603,还有几个电容,基础库库存也没了,我这两天返 ...

还有20来种料没有搬迁过去,把商城的已经有的全部占用完了。 周一前能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