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芯片USB转PS2转接头接的键盘在刚开机时不能工作

楼主(2022-01-04):
有一把手感比较好的键盘是PS2接头的,买了个无芯片USB转PS2转接头,接到只有USB口的主板上。在开机时报键盘错误,按键盘也没有任何响应,但是进了windows就工作正常了。我理解这种转换是键盘侧的芯片支持双模,都是为什么刚开机无法正常工作呢?

网友:
电脑太新,bios可能把low speed设备兼容性去掉了。系统的驱动是完善的,所以能识别到low speed设备并正常工作。

你到bios找找有没有usb设备模拟?等相关设置?如果实在不行,就只在win下用了呗。我以前买过一个联想的键盘,那个渣啊。。fn竟然不能关,每次按f1~f12得先按fn,进系统装个驱动才能暂时屏蔽。后来键盘砸了。

网友:
好像我还有一根压箱底的这种转接头呢,还是一转二,能同时接圆口的键鼠

网友:
早期的USB键盘兼容性不好,不能进入BIOS,

网友:
买个转换接头 干嘛不直接把线换成USB的,usb键盘线或鼠标线都可以呀

楼主:
品牌机bios,简单到没什么可调的。还是得买个带芯片的转换头。

网友:
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https://www.lab-z.com/usbhidclass/

基本是bios不解析usb键盘的描述。如果不支持boot协议就不干了。

另外lz的键盘是不是全键无冲的?那一定有不是boot协议的模式,boot最多6键无冲。不支持boot可能性很大。

网友:
bios里找找什么legacy xxx的选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