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古老的机床无法启动,因为没有PLC密码无法程序分析故障原因

楼主(2022-01-04):
维修一台机床,表现是无法启动,找遍所有地方都没找出故障,继电器都是由PLC控制的,短接多个信号依然无法启动,很老很久的机床,没有密码无法读出程序,也无法分析哪个信号没有满足。哪位坛友有知道密码

网友A:
用PLC做的东西,你认为你第三方可以维修吗?
呵呵
用户为什么不找原厂家呢?

网友A:
等哪一天,你用plc给客户做了个设备,客户只付了首期款然后就把你拉黑了,然后再去淘宝找个人把你的程序解密。
哈哈

网友:
老机器,一般都是小问题,机油压力,空气压力,各个传感器什么的。如果是新机器,的确会如楼上所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PLC做的东西,你认为你第三方可以维修吗?
呵呵
用户为什么不找原厂家呢?

也不能一棍子否定一切、楼主的图片看上去应该是个很老的机器了、厂家不在了也是大概率事件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记忆电池,换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一棍子否定一切、楼主的图片看上去应该是个很老的机器了、厂家不在了也是大概率事件 ...

网上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个厂家还在啊。
就算厂家已经倒闭了,你去破解别人的plc密码就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吗?
正常的维修人员只应该维修那些可以换的零件,根本就不该想着去破解别人的密码来"维修"
你自己也会做产品,也有一天会被人这样"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一查就可以知道这个厂家还在啊。
就算厂家已经倒闭了,你去破解别人的plc密码就是什么光荣的事情吗? ...

因为你的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经常被别人搞吧

别人能搞是人家的本事,就如你所说的付了首款,叫别人来搞,无所谓啊,能搞的人大把是,不一定非要找你。

就如这破烂机床,他找我来修,也可以叫别人去修,忙不过来就叫人去修,也可以找厂家修,不一定非要等着找你,是不是。就算你是独门生意,也会有替代你的。

产品竞争力不高,手里捂着点老旧的东西,生怕被别人知道了,所以喷喷不平的心情,完全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已经饱和了,心里就想着这点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能一棍子否定一切、楼主的图片看上去应该是个很老的机器了、厂家不在了也是大概率事件 ...

是的,这床子十多年都有了,机器一天到晚都在用,外面很多修机的,谁有空谁能修就会被老板叫谁去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记忆电池,换一个

PLC里面没有电池,是不是丢了参数搞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你的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经常被别人搞吧

别人能搞是人家的本事,就如你所说的付了首款,叫别人来搞, ...

我没有被人破解的产品。
相反,我们有产品来帮助这样的设备厂家,防止被人破解。
在我们的网络模块里写一些逻辑,跟客户的plc配合使用就行了。plc被破解了但只要我们模块不被破解,就仍然是安全的。我们模块的工程下载进去了根本没有设计回读功能,连我自己也无法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哪一天,你用plc给客户做了个设备,客户只付了首期款然后就把你拉黑了,然后再去淘宝找个人把你的程序解 ...

以后如果我做产品,能破解是他的本事,当然若人家能破解你的产品,你也挡不住,对不对。

开放心态,才能收获更广阔的人生。不然早就被气死了! :- )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被人破解的产品。
相反,我们有产品来帮助这样的设备厂家,防止被人破解。
在我们的网络模块里写一 ...

别人看不上你的东西而已。高手当然觉得简单,因为自己都能设计。“能不能”和“有没有”,在这里不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后如果我做产品,能破解是他的本事,当然若人家能破解你的产品,你也挡不住,对不对。

开放心态,才能 ...

但是,做人要讲良心。
很多事你有能力做,但是不该做。
比如坑蒙拐骗。
比如拆别人家的锁。
比如破解别人的密码。。。

网友A:
在法律法规很严格的地方,别人只要有个锁,就算是个很容易破坏的锁,你破坏了也可以抓你去坐牢。
别的我不说了,好自为知。

网友:
要尊重知识产权。。。。。
很多事,实在需要做,可以私下做。但是明着说岀来,就真的显得很low了。

我想进xx人的家里,但没有钥匙,来问问坛友谁有这个人家里的钥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这床子十多年都有了,机器一天到晚都在用,外面很多修机的,谁有空谁能修就会被老板叫谁去修 ...

看来这位老板是没有叫到 又有空又能修 的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看来这位老板是没有叫到 又有空又能修 的人啊

其实我根本没管它这个型号的plc究竟多少钱可以破掉密码。只是跟楼主讨论这件事本身。
只是为了维修一个旧机器,还得费事或者花钱去破解密码,然后还得去分析人家的程序,如果程序很复杂,分析都得花不少时间,真的是一件很亏的事情。。。
所以可能除了楼主以外,别人都不愿意接这个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根本没管它这个型号的plc究竟多少钱可以破掉密码。只是跟楼主讨论这件事本身。
只是为了维修一个旧 ...

哈哈哈,楼主没有提到钱,主楼他是这样说的:哪位坛友有知道密码
后来回帖中他又提到 老板随意找有空有能力的人来修
很明显,楼主有空,然而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他就到论坛来发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根本没管它这个型号的plc究竟多少钱可以破掉密码。只是跟楼主讨论这件事本身。
只是为了维修一个旧 ...

错了,老板经常都是叫别人修,厂家也找,大部门时间都是外面的人修,元旦回来机器坏了,厂家也放两三天,那边还疫情,我刚好有空就去看了,这种故障别人去了也搞不好啊

好几台这样的破旧机器,经常修着,一遇到PLC问题就找厂家。换作是你,你会不会想搞密码,来自己研究下,想以后就可以修这些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楼主没有提到钱,主楼他是这样说的:哪位坛友有知道密码
后来回帖中他又提到 老板随意找有空有能 ...

肯定先找认识的去修,搞不定才找厂家去,这种PLC故障引起的不开启动,叫不认识的来瞎搞,不怕越搞越坏,扩大故障?

网友E:
修机最好就找原厂家,该多少钱多少钱,这个不好省。除非是比较标准的东西。 量大的东西一般都有配件卖。PLC属于典型的半定制型产品,简单的一般不设密码或者大家都知道密码。少见的机械密码你也问不到。这种花钱能解决的事就不要在电工论坛找密码了,论坛里搞开发的多,抄袭+开发的也不少,可能不会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机最好就找原厂家,该多少钱多少钱,这个不好省。除非是比较标准的东西。 量大的东西一般都有配件卖。PLC ...

原厂手上可能就这点东西,还是非标的,不是钱不钱的,这种事情找厂家不好明开口,所以才来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厂手上可能就这点东西,还是非标的,不是钱不钱的,这种事情找厂家不好明开口,所以才来论坛。 ...

除了这个厂家的人,别人不可能知道密码啊。
厂家的人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除非是某些很简单的东西,维护密码干脆写在说明书里或者厂家的人烦了自己告诉你,让你下次自己搞定别烦他们了。
除了这些情况,其他情况厂家有密码就是没打算让第三方维修,然后你也确实没法维修。老老实实找原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法律法规很严格的地方,别人只要有个锁,就算是个很容易破坏的锁,你破坏了也可以抓你去坐牢。
别的我不 ...

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法律法规很严格的地方,别人只要有个锁,就算是个很容易破坏的锁,你破坏了也可以抓你去坐牢。
别的我不 ...

不要忘记这里是中国。

楼主的机床,属于自己所有,如果有能力自行维修,我认为不一定必须找原厂。

网友:
全款买的依旧有密码,调参必须找原厂家,包吃住,车票,各种费用。

以前的家用电器,内部都会贴一张原理图,包括收音机都有。现在,都想弄得玄幻一些。后期还能割点韭菜

网友:
我的螺杆空压机就有密码,网上一搜,试了几个还真行,调了高低压参数。

包括打印机清零软件,都是黑心厂家为了自己利益,还美名曰******,见了个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法律法规很严格的地方,别人只要有个锁,就算是个很容易破坏的锁,你破坏了也可以抓你去坐牢。
别的我不 ...

破解密码和逆向工程,用来维修用户购买的设备,在大多数国家是合法的。
我拿到了设备的产权,怎么搞是我的事情。只要不是破解再出售,都是合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做人要讲良心。
很多事你有能力做,但是不该做。
比如坑蒙拐骗。

做人要讲良心,难道不是应该提供基本的维修指南,别让用户为这种事等着维修。维修迟迟不来,疫情来不了,开不了工损失很大。
小毛病多,坏了难修,以后人家不买了。

网友F:
维修机器和提供密码有多大的关系?。难道是自己要改代码吗 改了出了问题算谁的 这种机器肯定有电气图纸  找到电气图纸修理就行了 凭啥要密码 很多时候加密保护参数是为了保护厂家的利益 你买了跑100码的机器 你偏要找到密码改成跑200码 出了乱子谁负责

网友:
永宏plc如果不是客户识别码就能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维修机器和提供密码有多大的关系?。难道是自己要改代码吗 改了出了问题算谁的 这种机器肯定有电气图纸  找 ...

你厂家要加密码保护自己的利益,谁来保护客户的利益?

厂家卖出了机器,机器就应该完全属于客户。客户出于维修机器需要,需要密码,我认为厂家应该要提供。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厂家要加密码保护自己的利益,谁来保护客户的利益?

厂家卖出了机器,机器就应该完全属于客户。客户出 ...

不说法律问题,确实如果你找人破解密码只用于维修自己手上的这个设备是说得过去的。比如苹果的越狱。
关键是拿到维修密码如果自己乱改参数,可能搞坏硬件,拿给原厂也没法修了。那样原厂也不会管你,吃亏的是自己。或者一个保护坏了,你为了开机强行跳过这个保护,但这个保护是保证人身安全的,跳过保护然后一开机就伤了人。谁负责?
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多的是,所以厂家总会加个密码。你破解就是你的错在先。
其实如果有选择,用脚投票就好。如果你这个机器厂家的竞争对手不设密码,允许用户随便改机器控制程序,那你赶紧换厂家吧,让不允许用户自己改程序的厂家都卖不岀去,这不就行了。。。
如果没有任何可选的厂家愿意这样,那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厂家要加密码保护自己的利益,谁来保护客户的利益?

厂家卖出了机器,机器就应该完全属于客户。客户出 ...

这个要看你出的费用的,一般销售为了业绩,稍微有些定金就发货了,你这时还要去要给全套源码和详细电路图?如果有信用大厂,合同要去源码和电路图,在款项付清的情况下应该给了,实际上一般这种大厂也会考核供应商资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说法律问题,确实如果你找人破解密码只用于维修自己手上的这个设备是说得过去的。比如苹果的越狱。
关 ...

我的机器我做主。

你厂家认为我修改了参数,不给我维修,我认了!

机器产生的所有问题当然我自行负责。你厂家不能恶心的以这种借口,妨碍我自行或找第三方维修机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看你出的费用的,一般销售为了业绩,稍微有些定金就发货了,你这时还要去要给全套源码和详细电路图 ...

这台机器非常古老,经济上跟厂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按你的说法,厂家在收到全部货款,是否就应该解开全部密码?!

我支付了全部金额,这机器就是我的,你厂家加了密码,导致我无法修改参数,厂家其实就是犯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说法律问题,确实如果你找人破解密码只用于维修自己手上的这个设备是说得过去的。比如苹果的越狱。
关 ...

我认为楼主的要求,在中国法律的框架下、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下,并没有任何不妥。

要打官司,在中国,我也认为楼主100%会赢,而且厂家要赔偿因为有密码妨碍客户维修的损失。

所以,建议你对这个问题不必那么执着。

厂家的利益要保护,客户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机器我做主。

你厂家认为我修改了参数,不给我维修,我认了!

可能有人身安全问题呢,厂家自己的维护模式通常允许忽略所有保护的。
这是机器,误操作会死人的
所以维修权限只能给经过培训的有技能的人,不是随便一个最终用户都能给的。
法律问题太复杂,所以宁愿不给。整个行业都如此。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认为楼主的要求,在中国法律的框架下、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下,并没有任何不妥。

要打官司,在中国,我 ...

您也卖过雕刻机,这也是机器,您应该在说明书里写了如果机器发生故障,除了保修机器本身以外,对所有连带损失不负责的条款吧。
所以,如果机器坏了,厂家说三天来修,你不能说为什么不明天就来修,多耽误两天谁负责
从机器坏了到厂家来修的时间内的间接损失没人赔的。正常都如此。除非你多签一些额外的维保合同

网友F:
一直没有说到主题上 你的机器坏了 只要plc没有坏 你凭啥要密码 要是plc坏了 你要密码何用 说的是修机器  只要plc没有坏 你随便修 厂家从来没有说你不能修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也卖过雕刻机,这也是机器,您应该在说明书里写了如果机器发生故障,除了保修机器本身以外,对所有连带 ...

建议你不要再执着这个帖子的话题。

你已经离背了中国的法律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台机器非常古老,经济上跟厂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按你的说法,厂家在收到全部货款,是否就应该解开全 ...

您买了正版windows,微软应该给您全套源码,对吗?
买机器去要控制系统源码,原则上跟这一样的。
卖机器的人只卖了使用权,没卖别的,包括修改控制程序的权力。
正常用户层次的维护也用不着修改控制程序,连改厂家内部校准参数也用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有说到主题上 你的机器坏了 只要plc没有坏 你凭啥要密码 要是plc坏了 你要密码何用 说的是修机器  只 ...

需要密码才能读出程序。

我读出程序,是为了维修而已,并不是为了克隆销售谋利。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法律都是允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一直没有说到主题上 你的机器坏了 只要plc没有坏 你凭啥要密码 要是plc坏了 你要密码何用 说的是修机器  只 ...

对啊,这才是业内人士普遍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买了正版windows,微软应该给您全套源码,对吗?
买机器去要控制系统源码,原则上跟这一样的。
卖机器 ...

再一次建议你不要站回复这个帖子。

让正常的讨论继吧。

你的价值观已经出了严重问题,请自行反省

网友F:
还有做产品和做项目不是一回事 产品可能有一个系列 机械结构一样 参数不一样 功能有点区别 就像fpga芯片一样 其实很多容量小一点的器件是被用id封住了 要是能破掉封住的口 那么它就能当大器件用 问题是你敢用吗

网友:
还有plc读上来的东西是可以看懂的 不是啥hex或bin这样格式的文件 plc被读出后就可以自己随心所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做产品和做项目不是一回事 产品可能有一个系列 机械结构一样 参数不一样 功能有点区别 就像fpga芯片一 ...

也建议你不要再回复这个帖子,谢谢!

网友:
看到PLC程序,维修设备就容易很多,厂商加密可以不让客户修改,但是不应该无法看到程序。

网友:
下面大家回到楼主位的问题吧。

作为论坛管理人员,我的职责是保证帖子正常的讨论。

网友(2022-02-11):
引用 网友A:
对啊,这才是业内人士普遍观点。

喝茶喝茶……   和气生财

网友I:
重新换一台PLC吧,程序重新写。

楼主(2022-04-08):
引用 网友I:
重新换一台PLC吧,程序重新写。

主要是这台老机器两班倒一直在用着,指不定哪天还会坏。

万一哪天厂家因某种原因倒闭了,机器就会变成一堆废铁。

网友:
台湾永宏的PLC,指令集是三菱FX 2N系列的,你使用解密三菱FX PLCDE 方法很有可能是有效的。

网友J:
谁强硬谁牛逼,见过10年了尾款没结清的甲方,也见过软件提供方从去机场的路上就开始计费,先预付1一个月差旅,不见钱不动的。

网友:
很多次想起老电视机,收音机说明书附带原理图。
如果还有机会创业折腾产品,我想恢复附带原理图,不一定非要纸的。

网友:
看起来也是老古董了,想维修做任何操作都是可以的 。没有人去克隆个老古隆再造新机。坏了自己想办法修。修坏了出了事故也不可能要厂家负责。就算新机出了事故找厂家还要打官司吧。加密码还是为了利益。不是什么光彩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谁强硬谁牛逼,见过10年了尾款没结清的甲方,也见过软件提供方从去机场的路上就开始计费,先预付1一个月差 ...

去机场的路上开始收费并无不妥,不然这费用该谁出?

不能让厂家的人亏本做生意吧,当然,在保修其内也有可能有的公司全包了,费用是算在购买机器的费用上。

超过保修期了,当然要收费呀,收取的费用,常见的就是按维修项目收,细到从机场算费用给客户知道的公司不多。

就比如我找了一个维护工上门修我家的洗衣机,按项目收,换一个小电容,300块,如果你单单看小电容,当然是不值,但是如果你想想,他从公司到我家,花了2个小时

然后再花1小时找到要换的电容并换好,然后回公司,也要2个小时,一共花了5个小时,那么300就合理多了。这300里面他也没有全部得到,因为公司也要收钱呀,公司管理这些人员也需要费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