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正版WIN10激活方法

楼主(2022-01-04):
1、下载微软官方工具制作U盘启动(制作时选择把操作系统一起下载到U盘中)
https://go.microsoft.com/fwlink/?LinkId=691209

2、通过U盘启动,安装系统的步骤就不介绍了
注意:系统安装完,启动时,弹出输入密钥界面,选择“我没有密钥”即可

3、系统启动后,管理员运行CMD,依次输入以下三个指令即可激活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slmgr /skms kms.03k.org
slmgr /ato

亲测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抛砖引玉

请教office如何通过以上指令激活

Office部署: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dmincenter/overview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 ... ice-deployment-tool

在线生成配置文件:
https://config.office.com/deploymentsettings.

下载:
.\setup.exe /download configuration.xml

安装:
.\setup.exe /configure configuration.xml

激活:
cd /d "%Program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6"
set KMS_Sev=kms7.MSGuides.com
cscript //nologo ospp.vbs /act
cscript ospp.vbs /cachst:TRUE

网友B:
D版而已,KMS 激活,Win7 也可以,office 也可以……Win10还有个数字激活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版而已,KMS 激活,Win7 也可以,office 也可以……Win10还有个数字激活也不错。 ...

抛砖引玉

请教office如何通过以上指令激活

网友:
好用,win10专业版。不错,不知道有没有时间限制

网友C:
第三方KMS激活有风险, 相当于加入了一个策略控制, 相当于加入了某个公司, 公司的网管可以随时控制你的电脑.

我也是听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三方KMS激活有风险, 相当于加入了一个策略控制, 相当于加入了某个公司, 公司的网管可以随时控制你的电脑. ...

可以在自己电脑或路由器中安装kms服务器。
openwrt路由器,安装vlmcs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ffice部署:
https://docs.microsoft.com/zh-cn/deployoffice/admincenter/overview
https://docs.micro ...

? ?

有时会在淘宝购买office 然后通过序列号激活。不知他们怎么做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 ?

有时会在淘宝购买office 然后通过序列号激活。不知他们怎么做到的 ...

taobao的都是电话激活这个路线的吧. 我买几次都没拿到有效的序列号

网友:
openwrt路由自带KMS。。。

网友:
引用 网友D:
taobao的都是电话激活这个路线的吧. 我买几次都没拿到有效的序列号

每次新买电脑我都是淘宝买的激活,基本上也都是把电脑的那一大串码截图给对方,对方忙帮电话激活的。
激活好了,赶紧绑到微软账号。
去年bitlocker锁死了,发现自己微软账号下有好几台电脑的BitLocker密钥。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obao的都是电话激活这个路线的吧. 我买几次都没拿到有效的序列号

首次电话激活

然后重装的话,直接用序列号就行了

网友:
自建KMS激活服务器最纯正

网友:
最简单还是某宝买激活,其次是路由器KMS。

网友:
收藏,以后会用到

网友:
正版WIN10还用这样激活吗,直接输入你购买时的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
成功激活+1。

网友:
lz 的方法可以用的。非常ok

网友E:
KMS一般有时间限制,就怕激活服务器失效了,淘宝的KEY靠谱,激活后可以无限重装

网友:
我是自己用路由器建KMS服务
windows,office都是用自己的KMS激活

网友:
标记一下     好像是可以用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隐藏的东西了

网友F(2022-05-15):
引用 网友E:
KMS一般有时间限制,就怕激活服务器失效了,淘宝的KEY靠谱,激活后可以无限重装 ...

能不能给个淘宝的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给个淘宝的连接

win10激活码随便搜一个就有了

网友G: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这个序列号用的人多了,会被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这个序列号用的人多了,会被封的吧

前两天 还用来着

和破解的原理有关     可以详细了解下KMS 的原理

网友:
懒得搞也可以淘宝花个七八块钱,十块钱买一个。电工的时间无价。

网友:
只是KMS激活而已,算不上正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KMS一般有时间限制,就怕激活服务器失效了,淘宝的KEY靠谱,激活后可以无限重装 ...

淘宝也有失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也有失效吧

不会,激活是写在主板里的,不要找那种KMS激活,那种会失效,给序列号激活不会失效,一般两种情况,1、序列号直接激活 2、不能直接激活店家会打电话给微软给你电话激活

网友I:
这两天我在玩这个KMS服务器,找到了自建的的最优的方法,过两天我把过程写出来单独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两天我在玩这个KMS服务器,找到了自建的的最优的方法,过两天我把过程写出来单独发出来 ...

期待

网友(2023-02-11):
引用 网友C:
第三方KMS激活有风险, 相当于加入了一个策略控制, 相当于加入了某个公司, 公司的网管可以随时控制你的电脑. ...

kms服务器是安装在自己电脑上?

网友J: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好像是win10专业版的密钥,
win10 2019 LTSB也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好像是win10专业版的密钥,
win10 2019 LTSB也能用么?

已经装好系统了?

没装好的话,可以装专业版,装好的话  用这个Key试试  什么反应?有没有提示激活成功?

网友(2024-08-12):
亲测可用,多谢分享

网友:
我再分享一个简单的:
1.windows+R
2.输入powershell 回车
3.输入 irm https://massgrave.dev/get |iex 自动下载激活脚本
4.输入数字“1”选择永久激活即

网友K(2024-09-13):
不用这么折腾 小黄鱼几块钱买个序列号就可以永久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用这么折腾 小黄鱼几块钱买个序列号就可以永久激活

对的,这个最简单也最安全

网友L:
win/office完美激活方法,

网上找一个能用的激活码或掏宝买一个激活码 , 但一般不能正常激活 ,  只有再电话激活 , 用以下网站算出电话激活码 , 就不用拔电话了 , 淘宝网店也是这么干的,

网页激活方式:http://webact.185.hk/

网友:
WIN10激活方法 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win/office完美激活方法,

网上找一个能用的激活码或掏宝买一个激活码 , 但一般不能正常激活 ,  只有再电话 ...

节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