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不相关的,现在体积功率密度较高的发电机功率密度有多高

楼主(2022-01-05):
现在有在汽车上的增程器,上面的发电机功率密度很高吧,功率密度最高是多少呢,不算动力部分的话。

网友A:
参考特斯拉电机的功率密度,打个八折差不多就是发电的功率密度了

网友B:
未必,这些增程器的发电机不一定比普通发电机或烧油汽车的发电机设计合理。
而且它转速有限。要功率密度高,转速肯定要高。
飞机用的turbo generator的论文有看到>5kw/kg,效率94%,500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特斯拉电机的功率密度,打个八折差不多就是发电的功率密度了

峰值功率密度有卵的参考价值,500KW的功率你敢踩几十秒“地板油”?百公里时速巡航只需要15KW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未必,这些增程器的发电机不一定比普通发电机或烧油汽车的发电机设计合理。
而且它转速有限。要功率密度高 ...

主要的问题以下几点(个人理解)
1,转子动平衡,做好了震动小了可以做更高转速
2,轴承质量(同上)
3,散热。。。几乎所有系统的瓶颈。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开心悠闲
目标分论坛:电机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