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聚脲涂料,用在卫生间地砖表面和砖缝防水,大家用过么?

楼主(2022-01-05):
去年才交房的小公寓,当时卫生间隔壁的房间墙脚潮湿,发现卫生间做工太假,墙砖跟地砖结合处的水泥脱落,导致水从缝隙流入隔壁房间。

于是自己买了双组分的瓷缝胶,在卫生间四个墙脚打了一厘米宽的胶,宽一点结合面大能更牢固一些,硬化后的硬度也很高。

打胶之后水是不会往自己房间渗水了,但是往另一侧邻居房间渗水。于是前阵子找人砸了卫生间地面。

发现地砖下的砂浆层都有明显的积水, 但是看地砖缝隙都挺密实的,也搞不清水怎么渗下去的,只好重新填砂浆做防水贴瓷砖。

为安全起见,还是做好地砖表面排水防水,但是瓷砖缝隙比较小,没法用瓷缝胶填缝,水泥粉也很难填充进去。

看到网上有人讨论瓷砖钢化膜防水胶之类的,只要跟瓷砖粘合得紧不脱落,我想还是能起到作用的,好不好看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
关注,虽然基层防水做了好几道,但是已经有瓷砖缝隙的填缝剂脱落了。

水已经很容易的进入瓷砖缝隙,目前没发现漏水,但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PS.我的是地面瓷砖填缝剂脱落,墙面的还好做的无缝的。

网友A:
瓷砖钢化膜防水胶
如果没搞错,这东西就是在表面涂一层透明防水材料,
我之前也用,开始还好,不到一年就开始起皮,脱落!
后来在水龙头下面,地面和墙面的缝隙,涂了502胶水感觉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瓷砖钢化膜防水胶
如果没搞错,这东西就是在表面涂一层透明防水材料,
我之前也用,开始还好,不到一年就开 ...

502是最怕水的,不信可以自己做个测试,用502粘好两个零件,放水里泡2天,很容易就脱胶。

网友C:
好点的玻璃胶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点的玻璃胶不可以吗

没流动性和渗透能力,没法塞进缝隙

网友D:
没太看明白。
卫生间没做防水吗?
靠瓷砖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太看明白。
卫生间没做防水吗?
靠瓷砖防水?

虽然瓷砖下面砂浆层做了防水,一样得避免瓷砖缝渗水下去,不然久了越积越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2是最怕水的,不信可以自己做个测试,用502粘好两个零件,放水里泡2天,很容易就脱胶。 ...

关键是缝隙,502只要把缝隙填满就可以了。水不要从缝隙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缝隙,502只要把缝隙填满就可以了。水不要从缝隙下去就可以了。

我想了下,你不是用来粘合,不用管它是否会脱胶,502渗透性好,可以密封和填充砂浆中的微孔,这个方法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瓷砖下面砂浆层做了防水,一样得避免瓷砖缝渗水下去,不然久了越积越多 ...

做二次排水

楼主:
二次不行总不能又三次排水吧,所以源头上解决才省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次不行总不能又三次排水吧,所以源头上解决才省事

二次排水就是把水泥砂浆层的水排进下水道,水泥砂浆层难免有水的,不排掉会发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次排水就是把水泥砂浆层的水排进下水道,水泥砂浆层难免有水的,不排掉会发臭 ...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二次不行总不能又三次排水吧,所以源头上解决才省事

你解决不了,瓷砖本来就是透水的,只有全瓷瓷砖透水率才会低一点,另外各种缝隙很难做到不透水到水泥砂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解决不了,瓷砖本来就是透水的,只有全瓷瓷砖透水率才会低一点,另外各种缝隙很难做到不透水到水泥砂浆 ...

我买了300克这种 聚脲  防水涂料,能涂1.5个平方,100块钱,试下跟瓷砖粘结够不够牢固。
一年刷一次都无所谓了。

网友F:
关注,唉我主卧次所门边墙有渗出水迹,现在还掉墙灰。但门口基本干燥,不知道那里来的

楼主:
已经买了涂上去了,基本上12小时就硬化了,就是上面的胶,让人会误会成是积水。

因为没大牌子做这个,自己能买到的聚脲很可能是冒充的假货
有可能是环氧树脂
又或者是普通聚氨酯

自己一时半会是没法分辨真假的

网友G(2022-06-06):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涂上去了,基本上12小时就硬化了,就是上面的胶,让人会误会成是积水。

因为没大牌子做这个,自己 ...

现在效果怎么样?我也考虑叫上楼上楼下一起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效果怎么样?我也考虑叫上楼上楼下一起搞

估计我买的是劣质产品吧,反正是智商税。
不到两个月,花洒下面地砖上的胶基本脱落了,因为洗澡人在上面踩得比较多。
还号称什么很耐磨

网友:
谢谢反馈。我再找找对比的

网友(2022-08-27):
引用 网友F:
关注,唉我主卧次所门边墙有渗出水迹,现在还掉墙灰。但门口基本干燥,不知道那里来的 ...

我也一样,淋浴房旁边的房间柜子,墙壁都发霉了
装修时也是特意弄过防水的。前几年没问题,最近也不知道哪里渗进去的,打算瓷砖撬掉重弄